[問題求助] PLTV-3250 開機沒反應 無電源

楼主(2013-12-08):
電視沒電源  待機電源也沒亮紅燈  可以跟我說要量哪邊  怎量嗎 因為我不是電子科   謝謝
20131208_22155222222(1).jpg 20131208_221601(2).jpg

网友:
插電上去,看看5VSB 有沒有電壓?
沒有的話,看看AC瑞的保險絲有沒有開路?
再看看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再來看後續的狀況吧.

楼主:
大電容是直流160V 我的圖的1的地方 左邊量不到電壓是正常嗎
IC7左邊沒電壓  右邊5V

网友:
這塊都是通病啊 注意Q7及ZD4

网友:
不知如何下手.就先從換板開始..買個電源板來奘...至少你知道電源板故障.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