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上傳圖片的選項不見了?

楼主(2013-12-09):
今天想發一帖,可是找不到上傳圖片選項,點選高級模式,選項也是一片空白,還沒有回簡易模式的選項,因為貼文需要上傳圖片,搞了幾次都不行,只好放棄發文。

网友A:
我從沒發生過,該不會是你的電腦,或者網路主機系統有問題?

网友:
還在啊

我用火狐 25.0.1板  OS:XP SP3

网友B:
這個論壇小問題很多,看來是該升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從沒發生過,該不會是你的電腦,或者網路主機系統有問題?

我的在IE11版本轉換至高級模式下也會不見,但較低版本是OK的(版本9以下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在IE11版本轉換至高級模式下也會不見,但較低版本是OK的(版本9以下是OK的). ...

我無法試IE11,IE8是正常的.

楼主:
我是IE11 ,大概是原因吧?

网友:
我平常是用chrome,速度快,問題也較少.

楼主:
我開另一台XP的電腦,果然出現了。

网友C:
按下在IE11上方的"工具"鈕,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在"新增此網站"右側按下"新增"(pigoo.co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在IE11上方的"工具"鈕,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在"新增此網站"右側按下"新增"(pigoo.com)即可. ...

哇!大大你真是神人,請受我一拜,果然恢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大大你真是神人,請受我一拜,果然恢復了。

我也深受其擾,剛好你也提出相同問題,昨晚睡覺時總感覺是設定問題造成,早上一醒來,就逐一更改所有設定,直到改了此設定才算恢復正常,應該說是新版IE的保護設定較多吧.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B:
這個論壇小問題很多,看來是該升級了

其實這是因為眾多瀏覽器對 JavaScript 支援語法有不同 所造成的相容性問題 通常是要寫多種語法去判斷跟下支援的指令就可以解決 不過要花點時間就是了 之前用Ajax的方式去作網站 也是遇過n次類似的問題 都是在 JavaScript 下版本判斷再依版本去寫指令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