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以用電鑽清主機板上的殘錫嗎?

楼主(2013-12-09):
抱歉!這問題可能有點奇怪,因為小弟本身非電子相關科別出身,
這兩天因為好玩與好奇,想自行更換舊主機板上的爆槳電容,
好不容易把電容拆解下來,
但殘錫還是把電容的孔洞堵住,
不論我用吸錫器或吸錫線都沒辦法清掉,
後來我又跑去電子材料行,剛好遇到一個客人,他也遇到跟我相同的問題,
他說他想買個鑽子來清這些殘錫,
我覺得這點子不錯,就也花了800元買了一個電鑽組,
這電鑽組送的鑽頭剛好可以放進主機板上的孔洞,
結果這東西非常好用,不到幾分鐘就將3片主機板共22個電容的孔洞全部清乾淨了,
更神奇的是換了電容後這三片原本無法開機的主機板居然復活了!!
不知道各位版上的高手對於這方法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因為我是門外漢,應該有很多我沒注意的地方,
順便一提,這三塊主機板一塊是 asus p4B,另外兩塊是ACORP 5ALI61,
ACORP 5ALI61 是socket 7 的板子,應該是20多年的骨董了,
看到壞了20多年的東西重新活過來,
真的非常感動!!

网友:
手要拿穩別發抖  鑽歪了就 毀了

网友:
身為一個換電容也要傷透腦筋的阿呆,我只能說,太猛了

我是用模型用手搖鑚+0.6MM的鑽頭

這麼細的鑽頭用電動的實在是太考驗我的小心臟了

网友:
這也未免太強了,還能修好主板,下回我也來試試看。我都用PROXXON雕刻機,鼎固股份有限公司(德國PROXXON迷你魔電動工具台灣總代理)

网友:
假如是 msi 或 技嘉應該是可以,但如果是 asus 就要小心囉,一般洞都比較小~~不過換電容應該沒那麼難,用對工具拆換全板,應該半小時就搞定~~

网友:
太強了!, 開了眼界..

网友:
現在的主機板都是多層板,
原則上通孔時不要破壞到原孔處(擴孔), 或是不小心刮到二面的線路(斷線),
應該都還好吧..

网友:
這個問題老是有人問。。。。。

我用二種方法處理。。。

一種是不好除錫就不除,還加錫。把電容的腳對好,鍚有點軟就可以穿過去了。。。。焊好了再整理一下多餘的錫。

再來,我還遇過很難除的,把電容腳對準也死都不穿。就用電容剪下來的腳,加鍚融穿過去以後,把穿過去的腳剪掉(其實是要把帶在上面的錫剪掉),再把電容腳拔出來就把錫拿掉不少了。

會破壞PCB的方法盡量避免比較好。

网友A:
jefry0326大:
我有去查看了一下
"ROXXON雕刻機"是往覆式的動作原理...
它大多用在雕刻...要怎麼通錫孔呢?

我不是來踢館的啦~~~~~~~~緊酸

网友:
大量鋪銅的地方因為加熱溫度比不上散熱速度,所以不好清除乾淨....

溫度夠就比較容易充分融化(別心急),不然乾脆你買小錫爐作業好了..

网友:
在下遇過主機板電容拆下來後, 其中一腳卡死在焊孔裡的鳥事, 無法怎麼解焊或拿吸錫槍吸都無動於衷,
因為是自用, 最後只好作弊把電容一腳剪短, 直接和那支斷腳焊接.

网友:
經過我多年的研究及痞酷前輩的經驗, 善用圖中紅圈內的工具, 會讓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800? 不用! $700? 不用! 給人客你花個幾十元就OK啦!

网友:
小弟做法跟8樓前輩相同,舊零件拆下後如果孔中舊錫吸不掉,直接上點新錫,新零件多餘腳長剪掉,新零件腳由PCB零件面深入孔中抵住,烙鐵由另一面加熱,錫變軟後腳就過去了

不要用暴力鑽,以免銅箔面掉箔

网友:
引用 网友A:
jefry0326大:
我有去查看了一下
"PROXXON雕刻機"是往覆式的動作原理...

花栗MOUSE大,你是不是弄錯了
我用的是下列這個小電鑽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58005951
再細的洞都行的通

网友:
看來我也是怪異做法之一.....XD
正常都會在正面加熱與吸錫
遇到"九怪"的吸不起來的(由其Asus 靠近CPU的電容),就會主機板立直===>   |
背面--吸錫器  |  正面--烙鐵,這樣子來吸...= =+超乾淨的n_136|

网友:
很久以前就這樣玩了 ~~

後來覺得有更好用的方法 !!!

直接拿空氣槍吹更乾淨 , 又不傷板子 !!

唯一缺點就是錫噴的到處都是 !!

還要花一些時間清理 !!!

网友:
如果修來自已用的,直接將電容剪掉(要留到針腳),再把新電容腳剪適當長度,稍微打斜接回的懶人法...

网友:
樓上的大大說的好,,很好用.輕鬆又乾淨.但是使用者得先要有空氣槍.

网友:
彈力白鋼不吃錫,可自製成探針
穿錫孔、當測試棒都方便

网友:
盡量不要用電鑽比較好 一不小心會常有意外發生
貫孔無法除錫只有2個原因 異物塞住和溫度不夠
異物塞注的的機會其實不多  最好的方式就是電鑽沒錯
溫度不夠的話  就要看加熱時間或者是你的烙鐵瓦數不足
主機板的貫孔最少要60W以上才能輕鬆處理  尤其是那些接地包圍的貫孔
還沒買加溫烙鐵時  我都是用100W的  才非常輕鬆愉快的除錫
現在加溫烙鐵其實不貴 可以30W-150W 調整  1000元有找  比恆溫烙鐵便宜
打氣汞的用法也聽過  但是錫渣不知道會黏到哪理去  挺擔心的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
用探針的方式也看過  可以省去吸錫器的工作  但前提是錫要融化  所以還是烙鐵溫度比較重要
其實 方法很多  沒有對與錯  只有成功與否

网友:
主機板,多層板,建議不要,稍微拿歪了,會短路,送電會爆,因PCB中間層或許是大地,或許是電源,手抖一下就好玩了

网友:
一般主機板電源或接地都走最外面那兩層居多

小弟有時碰到CPU或北橋附近,因為有大面積鋪銅
用20/200瓦烙鐵,按一下加溫鈕然後放一下
一面吸錫一面加溫,一般都可以焊下來

网友:
我個人也是用手鑽0.5mm或0.6mm去小心鑽 因之前曾發生過銅柏掉下的慘劇(用40W接太久)所以主機板我現在都改用20W 焊再久 也不怕掉 只是比較麻煩而已

网友:
我都用60W烙鐵解焊... 速度要快,時間點要掌握住! 很好用的...

网友:
小地處理方式是加錫加焊油,對在板子上的電容+-極同時加溫,並取下電容,再依照原方法把電容裝回去,功能原理雷同錫爐!!
這種方式成功率很高對機板的損傷也低!!
參考一下嚕!!

网友:
如果一開始是用五金賣場賣的錫下去拆電容的話,因為那種便宜的錫真的不好除。建議樓主,下次改用好一點的錫(NT600/KG),應該比較容易除錫。

网友:
很久沒回應..回應一下

絕對不要用電鑽挖孔.....這是外行中的外行.....想報廢機板就可以用電鑽.

只要烙鐵瓦特數高 , 加一些錫進去就能搞定....多加練習幾次就可熟能生巧...

网友:
可以用不鏽鋼空心針,對岸的不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