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請問這黑塊是漏液嗎?

楼主(2013-12-09):
請問各位大大,左上黑黑這是漏液嗎?

网友:
應該不是。類似薰過煙或外物造成的,露液是黑色接近圓形或淚滴狀。

网友A:
有小朋友玩賴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朋友玩賴打?

yengyf大
conbawa 大
這黑黑是在裡面說,小朋友玩賴打???考小鳥嗎???
這台是放置於櫃中,正面有隔玻璃看,我台北家人那也一台這樣,想說如不是漏液才有搬回來修的價值n_083|

网友B:
那不就是偏光膜NG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偏光膜NG了囉

花栗大,如是偏光膜,那我就給他搬來修修看~~~感恩

网友:
我這裡有一台BENQ回收回來的也這樣,本身用來當螢幕用的VITO這台也一樣這種情形

网友:
面板NG.....目納

网友:
是木納沒錯啦!我家也一台...,一樣可以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已般回來,學到了這叫目納,面板NG,這會越來越嚴重嗎?

网友:
MURA(木訥)是LCD面板製造時先天性造成的瑕疵問題,這是不會再擴散變大的.不過也無法改善.
如果是漏液,那塊地方是會變成一個純黑的圓形大洞,看起來很傷眼.

网友C:
木訥我不確定.還沒實驗過.

但漏液有解.但是不能很嚴重.輕微的救得起來.(實驗過了)
向v296面板那種.已經產生月亮太陽的就無解了.
這種狀況.修的解果會產生.原本漏液的地方.會比較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訥我不確定.還沒實驗過.

但漏液有解.但是不能很嚴重.輕微的救得起來.(實驗過了)

好好奇喔~漏液該怎麼救.還望大大不吝分享一下..感恩!~

网友:
想辦法把.空氣擠出來.

其他的要自己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