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各位大大 這IC燒錄器如何使用 謝謝

楼主(2013-12-09):
感謝

网友A:
1.左邊(MASTER)放有程式的EPROM,右邊(SLAVE)放空白待燒錄的EPROM,並選擇合適的型號,再按下COPY件即可.
2."BLANK":是做為EPROM內部記憶體是否為空白檢查用.
3."VER":是做為左右2顆EPROM內部資料是否相同檢查用.

楼主:
ciko.ciko 大
請問一下這個IC燒錄器.能不能夠燒錄.像液晶電視24c16或用在修理液晶電視燒錄方面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左邊(MASTER)放有程式的EPROM,右邊(SLAVE)放空白待燒錄的EPROM,並選擇合適的型號,再按下COPY件即可.
2."B ...

ciko.ciko 大
請問一下這個IC燒錄器.能不能夠燒錄.像液晶電視24c16或用在修理液晶電視燒錄方面
感謝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
請問一下這個IC燒錄器.能不能夠燒錄.像液晶電視24c16或用在修理液晶電視燒錄方面
感謝解惑 ...

可能不行,要看型號選擇單內有無此號碼.或上網查看相關產品介紹.

网友:
好像只支援並列式EPROM(27CXX),不支援串列式EPROM(24CXX).

楼主:
ciko.ciko 大大
那液晶電視(24c  )沒辦法燒錄
那是否就無用了
我有上網查看.不過(看無)
但左邊有寫24  28  32  等字樣想說應該可用
這是朋友送的.因為不懂.也想瞭解
感謝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
請問一下這個IC燒錄器.能不能夠燒錄.像液晶電視24c16或用在修理液晶電視燒錄方面
感謝解惑 ...

24c16是EEPROM,是串聯data,而你那台是EPROM writer,是並聯data,想燒24C16得另花coco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大
那液晶電視(24c  )沒辦法燒錄
那是否就無用了

數字是代表IC的腳位數,不是IC的型號。

网友:
這是力普電子很早期的產品,不支援串列式EPROM,網站上還查得到說明書:
http://www.leap.com.tw/download/manual/programmer/LP-3_CHINES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16是EEPROM,是串聯data,而你那台是EPROM writer,是並聯data,想燒24C16得另花coco了. ...

scottwang大大
意思就是24c16是EEPROM(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
             我那台是EPROM(可擦除可規劃式唯讀記憶體)
那這台是不是有在寫程式的人在用的
對我完全不會就無用武之地嗎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字是代表IC的腳位數,不是IC的型號。

ciko.ciko大大
甚麼24  數字是代表IC的腳位數
有夠(肉腳)
感謝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大
甚麼24  數字是代表IC的腳位數
有夠(肉腳)

如24CXX的腳位數總共是8隻腳之意.
串列式資料傳輸,主要是由一隻DATA腳及一隻CLOCK腳,要傳輸8位元資料,共要分時傳送8次(故腳位少).而並列式資料傳輸,則可一次傳輸8位元(故腳位數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大
意思就是24c16是EEPROM(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
             我那台是EPROM(可擦除 ...

兩種都是可以寫程式者與不寫程式者都可以用.
EEPROM是以電壓寫入改變資料,隨時可以寫入.
EPROM則是以電壓寫入,以紫外線放電方式抹除資料,所以是寫入歸寫入,抹除歸抹除,是舊式的燒錄方式.

EEPROM的功能與裝有電池的SRAM功能類似,EEPROM有串列資料與並列資料傳輸方式,串列速度較慢但體積小,並列速度快但體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大
意思就是24c16是EEPROM(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
             我那台是EPROM(可擦除 ...

串列、並列記憶體都可以存程式或資料,並沒有絕對的區別。
現在主機板bios程式都改成存在串列eprom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24CXX的腳位數總共是8隻腳之意.
串列式資料傳輸,主要是由一隻DATA腳及一隻CLOCK腳,要傳輸8位元資料,共 ...

ciko.ciko大大
有點懂了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種都是可以寫程式者與不寫程式者都可以用.
EEPROM是以電壓寫入改變資料,隨時可以寫入.
EPROM則是以電壓 ...

scottwang 大大
那這台EPROM以目前來講.沒有用到的價值嗎(以修液晶電視而言)
因為,(EEPROM有串列資料與並列資料傳輸方式)而這台只有(並列資料傳輸)嗎
拍謝理解能力不佳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列、並列記憶體都可以存程式或資料,並沒有絕對的區別。
現在主機板bios程式都改成存在串列eprom內。

ysc 大大
(串列、並列記憶體都可以存程式或資料)
我主要用途是要燒錄24c  和修液晶電視燒錄
好像不可行???
感謝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大
那這台EPROM以目前來講.沒有用到的價值嗎(以修液晶電視而言)
因為,(EEPROM有串列資料與並 ...

可以說"完全"無法用,舊時代的是用在舊時代的零件,若有人修舊機器就有可能用到,我自己還保有一些EPROM,像2716,2732,2764,...,用這些零件還得搭配紫外線燈,才能把EPROM的內容洗掉,沒有洗掉就不能燒錄.

串列式快閃記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 大大
(串列、並列記憶體都可以存程式或資料)
我主要用途是要燒錄24c  和修液晶電視燒錄

您貼的力普這台不能燒24c系列串列式eprom,
應該說串列式晶片都不能燒,只能燒傳統並列腳位eprom。

燒24c系列其實很簡單,正確來說只是將資料送到晶片裡而已,
燒錄時序不像傳統eprom那麼複雜。

目前很多大陸來的燒錄器都不錯用也便宜,像G540、TL866CS等,
新品都只1000多元,可燒的元件也很多,燒24C、25系列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 大大
(串列、並列記憶體都可以存程式或資料)
我主要用途是要燒錄24c  和修液晶電視燒錄

龍哥用不到,拿出來放送
會有需要的人排隊~

网友D:
順便一問,如果沒有開窗的W27C512-45
是不是就只能寫入一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順便一問,如果沒有開窗的W27C512-45
是不是就只能寫入一次呢?

華邦的W27C512可以電氣抹除,雖然沒開窗但不是ONE-TIME的,使用上比開窗的還方便。

W27C512資料:
http://www.winbond.com.tw/NR/rdonlyres/90150BC6-A635-403C-9373-AF32651918A4/0/W27C5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