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電子溫溼度計 電壓問題??

楼主(2013-12-09):
小弟在對岸買了個 電子溫溼度計 用了一年後
某天他就給不來電了....換上新的AAA電池(4號)後 仍然不給電
打開來看 把機板清一清
問題1: 發覺機板都會有些地方 有類似白色發霉的問題? 不知道大大們有何見解?
          有問過通訊行朋友這問題,他說拆過手機都沒這樣?
          弟還有拆一個 "孰"的三用電錶 也有類似情形?
問題2: 小弟想說會不會是螢幕觸點 也清理過,後用電源供應器供電後發現
      給電1.5V

1.50V

1.50V

      給電1.65V

1.65V

1.65V

      給電2.5V

2.6V

2.6V

量過AAA電池仍有電1.52V 但螢幕就是沒東西??
過了幾小時後換上同樣電池又OK了?過幾天又沒東西.
想問版上大大和解

网友A:
量一下電池彈簧接片與連至主板上的電源的線阻及銅箔間主電源的阻抗(=0歐姆)是否因氧化升高,導致工作電流不足所致.

网友B:
會不會是濕氣太重,導致PCB版輕微導電耗損電流...等等...
你可以試看看進烤箱用低溫烘烤幾小時看看,或用吹風機吹一下

小第知識淺薄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濕氣太重,導致PCB版輕微導電耗損電流...等等...
你可以試看看進烤箱用低溫烘烤幾小時看看,或用吹 ...

最近溼氣 約莫都45-65%之間 應該不太可能是溼氣重的問題?
不過我放防潮箱看看!  結果在跟大大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電池彈簧接片與連至主板上的電源的線阻及銅箔間主電源的阻抗(=0歐姆)是否因氧化升高,導致工作電流不 ...

小弟測試過 線阻及銅箔間主電源的阻抗(=0歐姆)
測量電容約80nF左右
黑色隔壁那顆 應該是二極管吧 測起來是0
不知大大 有何見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測試過 線阻及銅箔間主電源的阻抗(=0歐姆)
測量電容約80nF左右
黑色隔壁那顆 應該是二極管吧 測起 ...

黑色隔壁看似晶振.V+及V-的接點至整個線路板內的銅箔線路跑線阻抗,都要仔細量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測試過 線阻及銅箔間主電源的阻抗(=0歐姆)
測量電容約80nF左右
黑色隔壁那顆 應該是二極管吧 測起 ...

黑色那顆 是電感 負責振盪的
銀色那顆 是晶體振盪器 負責產生標準頻率供電路使用
白色那顆 是陶瓷蜂鳴器 發聲的

把機板拿起來應該有一條跟液晶螢幕還有機板連結的 粉紅色條狀物
那個是導電石墨條 黑色的就是石墨
把機板上的金手指用橡皮擦  擦乾淨  不要太大力
之後再裝回去 並且確定 都有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那顆 是電感 負責振盪的
銀色那顆 是晶體振盪器 負責產生標準頻率供電路使用
白色那顆 是陶瓷蜂鳴器  ...

試過了 大大您的方法仍然無效
會不會裡面藏著個小馬達 轉太久線圈電阻大了 所以需要更高的v去給他電一電(開玩笑)
翻到基板另一面只有發現個 二極體,實不知哪裡有問題?
還是感測器的電阻變大了呢?

网友:
黑色電感配合蜂鳴器發出叫聲的吧!! 這裡面沒有馬達!! 二極體應該是溫度感知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試過了 大大您的方法仍然無效
會不會裡面藏著個小馬達 轉太久線圈電阻大了 所以需要更高的v去給他電一電( ...

呵呵呵 裡面藏著一塊水晶呢n_034|

液晶還是不正常嗎

网友D:
既然1.65V可以正常顯示,那用LM317做個獨立電源供電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1.65V可以正常顯示,那用LM317做個獨立電源供電如何?

沒錯!哈哈!!
hxx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96&page=1#pid5874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 裡面藏著一塊水晶呢

液晶還是不正常嗎

還是得到1.62V 才能正常顯示! 測試過一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是得到1.62V 才能正常顯示! 測試過一天了!

那你在 LM317 前面在串個470歐姆的電阻
如果有一天 出問題了 這個電阻可以防止電流爆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在 LM317 前面在串個470歐姆的電阻
如果有一天 出問題了 這個電阻可以防止電流爆衝

如果在兩端加二級體防止逆電流
其實比較想加個保險絲 但找不到0.1a的 不過想問老師 如果裝一個1a保險絲 今有短路是否會燒保險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兩端加二級體防止逆電流
其實比較想加個保險絲 但找不到0.1a的 不過想問老師 如果裝一個1a保險絲  ...

會阿
找不到保險絲
可以用500歐姆以下的電阻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