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3-PH1 主機板P5B-BN 關機後風扇都停不下來

楼主(2013-12-09):
問題1、上電後不按POWER鈕電腦會自動開機。
問題2、開機後CPU風扇會高速持續轉動,不會停。
問題3、關機後只有硬碟比較聽話,其他的CPU、顯卡及電源風扇就都不聽話繼續轉,
不會因為Win 7關閉畫面而停止,必需要強制關機才行,這很困擾

請教高手這主板的問題出在那兒?是不是要換下列的零件,主板電源附近(紅框)有過熱現象

主板型號為P5B-BN/T3-PH1/DP_MB

在開機下摸這二個MOS會很燙(編號60T03GH)都位在主電源座旁
,研判這二個是否要請下來量看看

右側這個不曉得會不會也有問題P3055LDG

這二個MOS附近的鍚都有呈現熱溶現象,問題會出在這裡嗎?

网友:
「上電後不按POWER鈕電腦會自動開機。」這種情形像是開機線路有短路現象,建議您跑一下線路,再說。另外,至少您要標示那幾個發燙的MOSFET各腳電壓,論壇裡的高人自然會建議您檢修的方向。
據我所了解,元件發燙有可能是自身故障引起,也有可能是其他元件故障所導致,所以建議您先查一下線路吧!

楼主:
都沒人幫忙,只好自食其力自力救濟了
1.先去網路爬文後,遇到相同的問題的認為是1394設定在安裝WIN7後需要更改。按圖操作後無效。

一、問題
系統中若有 IEEE 1394 流排主機控制器的功能時,可能因設備驅動程式設定的緣故,而造成在系統關機後,其電源風扇、CPU 風扇等還在運行不止,而無法如期地關閉所有電源。
二、原因
通常會發生系統關機 ( Shutdown ) 後而電源風扇、CPU 風扇還持續運轉,是因為 IEEE 1394 匯流排主機控制器持續運作而沒有關閉之緣故。
三、解決
首先請按下【開始】,然後在【電腦】按下右鍵,再點選【內容(R)】。( 即【控制台】/【系統】)。

2.爬文的第二個方法,換顆POWER Supply看看會不會改善,我換了一顆,情形一樣沒改善。

3.後來想說即然把原來的POWER已經卸下來了,看灰麈很多就順道拆開清一下灰麈,   結果清麈的同時發現這顆ASUS用的台達電的電供有二顆電解電容凸肚了,一顆是2200uF 6.3V   另一顆是\1500uF 16V。
  因為臨時沒有新品可以換,去找廢板的電容找到一顆三洋的1500uF 16V 容值有1080uF跟一顆3300uF 6.3V 容值有3100uF
  就直接上了,裝回電供後上電,電腦居然不會自動開機了,按開機鈕後CPU風扇高速轉了一下就回復正常速度,不吵了
  WIN7關機後,風扇也都自動停了,太棒了。
只是還有個疑問就是2200uF 電容用3300uF替代久了會不會出問題??請高手大大 幫解答。

4.結論:原來風扇真正持續運轉的原因不是主機板的問題,而是POWER故障,造成持續提供PS-ON 5V,使得CPU、電源及顯卡   風扇在關機後仍持續運轉,但Power在電容容值還有部份在的同時是測不出來問題的,只有在拆開目視下才能看出端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沒人幫忙,只好自食其力自力救濟了
1.先去網路爬文後,遇到相同的問題的認為是1394設定在安裝WIN7後需要 ...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

感謝分享. 多學一課.

网友:
不建議用低容量替代高容量電容 可以用高容量體帶低容量  因為低替高撐不久盡量用新的電容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