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ARM HD-3202M 電源板 零件詢問-(以修復)

楼主(2013-12-09):
請問這一顆零件 如何代用
C211

+5VBS +5 +12V 電壓 都正常
只有高壓板 電壓不對~~~
測量 只有10V (無法 啟動高壓板)沒有背光

在 上電還沒啟動 高壓板 供電有幾V 電壓在漂動...
請問一下 這板子 的高壓板 供電 的正確電壓

网友:
那顆電容是103 700v(沒記錯的話)   24v震盪的諧振電容

网友:
http://www.ebay.fr/itm/4-condens ... s-R75-/280580209734

看MARK 應該是Arcotronics 的電容
Arcotronics 被KEMET買走了

http://www.kemet.com/kemet/web/h ... n/Film%20Capacitors
R74 series
http://www.kemet.com/kemet/web/h ... _F3029_R74_125C.pdf

0.01uf  J=5% 耐壓 700AC

楼主:
D大 我買這顆 可以碼?~耐壓只有630V~
裝上之後 可以啟動背光 電壓恢復囉

起先電壓不對~ 漂動~8-10...之後發現~0.01 一腳空焊~ 之後發現它 爆囉..
去電子才料行 找到 這一顆來用 熱機30分鐘 都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D大 我買這顆 可以碼?~耐壓只有630V~
裝上之後 可以啟動背光 電壓恢復囉

以規格來看 這顆比較符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309278512

至於630V 可不可用   無法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規格來看 這顆比較符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309278512

換那顆 藍色的 試機 幾天~~又閃囉~之後沒畫面 開又有畫面~
拆下那顆~有點變脹大~顯然不能代用~...溶質剩下0.05 原本0.09

上敏 賣的那顆 不知道會不會 用不久

還是要照原型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10155157

网友A:
參考
http://www.wima.com/EN/WIMA_MKP_10.pdf

你要找規格符合VAC 700V  如下這顆 1000VDC 而其AC耐壓只有 600VA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04884159

懷疑你代用的那顆是VDC 630V   所以VAC規格更差

----------------------------------------------------------------------

找到廠商 應該是630VDC

http://www.aid.com.tw/box-capacitors.htm

http://www.aid.com.tw/box-capacitors/pitch-10.html

http://www.aid.com.tw/box-capacitors/mp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www.wima.com/EN/WIMA_MKP_10.pdf

對了 現在是要買 上敏 那顆 還是` 露 天
那顆比較好
原本的AV 那家公司的
德國 WIMA 0.01uF 1000v MKP10 金屬皮膜電容

原本買的藍色那顆 很小顆

网友A:
上敏 那顆      比較好

网友:
老大那有一樣的
圖片借自WISH大

請問維修液晶相關的朋友那一位看過這一片不知名的P+I?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39-1-1.html

楼主:
上敏 那顆*我買2顆* 裝上 電壓沒辦法 達到24V 會在18-左右往下掉..有時不能開啟背光
這種的 可以使用 但是 耐壓可能不足

引用 网友A:
上敏 那顆      比較好

上敏那顆 0.01 UF 700V的
我買2顆不能用 ~會壓 降~~~~
開啟來 只有`18V 有時可以亮 有時不行~沒負載 電壓就會飄~ 有負載 有時啟動 亮一下 就壓降 電壓不足

換成一搬的 103K 630V(可能耐壓是直流 ) 就 正常 可以使用
~~怕 又會燒掉 所以沒試很久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10696281
這顆可以碼?
店家說應該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敏 那顆*我買2顆* 裝上 電壓沒辦法 達到24V 會在18-左右往下掉..有時不能開啟背光

這種的 可以使用 但 ...

sorry, 讓你買到不能用的零件  我也沒把握 是否WIMA可用

1.找原來 原廠型號

2.若一般型的可用 可找CBB81系列 (國外稱PPS)   耐壓比較高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34&bih=8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讓你買到不能用的零件  我也沒把握 是否WIMA可用

1.找原來 原廠型號

像這樣地方的電容~..可以用其他 溶質代換馬? 例如 0.0068UF 還是一定要用0.01UF的
我不董 這電路的架構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這樣地方的電容~..可以用其他 溶質代換馬? 例如 0.0068UF 還是一定要用0.01UF的
我不董 這電路的架構 ...

關於這點 我也是疑問~ 有些 50v 2.2uf 的 不知能不能用 50v 4.7uf 代用 差別?
因為不曉得差別 所以電容敗了一堆 1uf 2.2uf 4.7uf 10uf  22uf 47uf 都買了

楼主:
今天 到貨了~
藍大顆的 可以 電壓正常 1600- 650交流 因為有事情 只試 10分鐘
後續在來 回報
最小顆的 MKP 1000- 還沒試~~

MKP FKP 有不一樣碼?  原本壞掉的是 MKP 材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這樣地方的電容~..可以用其他 溶質代換馬? 例如 0.0068UF 還是一定要用0.01UF的
我不董 這電路的架構 ...

看電路架構 若是LLC串聯這種

http://www.go-gddq.com/down/2011-10/11100823561235.pdf
http://ir.ntut.edu.tw/retrieve/36480/ntut-98-96E08006-1.pdf

會因為電流負載增加  諧振電容上電壓也會變大
改變電容值 相對也改變了 諧振頻率 偏離原始設計

网友:
此處可否用2顆電容"串聯"提高耐壓?

楼主:
AD  630VDC(耐壓250V) 稱2天 暴 溶質剩下0.005

上* 那顆 0.01 700VAC 不穩 有時正常可以開啟 有時電壓漂動.

WIMA (FKP) 系列650VAC  600VAC
也是 不行...大概一天 左右 就出狀況..有時開起來 可以使用23.6V
但有時 正常幾次 突然開起來 就沒有 電壓24V **..

沒有爆 溶質正常..

現在 測試 剩一顆 WIMA (MKP) 系列..
在 不行的話 就不搞囉~ 手邊 有一塊 修好可以帶用的(架構不太一樣) 電源板. 就用它來用囉

使用2天都沒事 只是 燙了些 (TOP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