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 LM317可調式電壓計的問題

楼主(2013-12-10):
資料來源 hxxp://tw.myblog.yahoo.com/jw!BF8_Fu2YFQV0_FNk77kDsmmnGA--/article?mid=36

小弟因需要個電壓轉換器(順便把家中吃電池的改成吃110V,因為收了很多的變壓器沒路用)
找到上述文章

線路圖

線路圖

小弟依圖所示改畫成這樣

我的

我的

結果是沒用的 電壓呈現1.25V就不變
想弟想請問一下 我那顆 5K的旋轉扭 有三支角位應該要如何接才對
還是可以有版上的大大幫 小弟畫張門外漢的圖式呢??
感謝!

网友A:
只要接2隻腳就可以了!!!...

一隻接中間....   另一隻...接左邊或右邊....都可以!!! ...

网友B:
以你的照片中VR位置來說,由左開始為1-2-3,1腳接LM317的adj,右邊2,3兩支腳接在一起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的照片中VR位置來說,由左開始為1-2-3,1腳接LM317的adj,右邊2,3兩支腳接在一起再接地. ...

巄試過了!!都無效?
120歐姆電阻 應該接adj 還是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2隻腳就可以了!!!...

一隻接中間....   另一隻...接左邊或右邊....都可以!!! ... ...

沒效? 電子材料行老闆有跟我說. 怎轉電壓就是不動?

网友C:
給你
上面已經標了  LM317跟VR的腳位與接法了
用你手上有了零件接出來就好了
只要看LM317以及跟它有關的兩個電阻就好了

圖片製作者為:BX2AW
並非我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巄試過了!!都無效?
120歐姆電阻 應該接adj 還是接地呢?

就照著電路圖接呀,那是標準接法.
一端接LM317的輸出,也就是電壓輸出端,另一端接LM317的Adj和VR.

网友D:
輸出維持在1.25V,表示adj腳與地線短路了,檢查短路原因吧.

网友E:
一個 可調式電壓計的問題
感覺這個標題好像給他有一點怪怪的
改成"LM317 輸出電壓無法調整"應該會比較適合

這顆隨然是方便好用,在設計上要注意散熱片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出維持在1.25V,表示adj腳與地線短路了,檢查短路原因吧.

果如大大所說
察線後發現電阻接錯
已完修供怪怪溫濕度計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個 可調式電壓計的問題
感覺這個標題好像給他有一點怪怪的
改成"LM317 輸出電壓無法調整"應該會比較適合

雄大  弟只供一顆aaa電池使用 摸摸溫度尚低.....有點想偷懶省掉散熱鋁片
您覺得??
之前有修過車上低音喇吧安普 就真燙的受不了
剛量電流約0.14a左右 應該是殺雞不用牛刀(其實是忘記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雄大  弟只供一顆aaa電池使用 摸摸溫度尚低.....有點想偷懶省掉散熱鋁片
您覺得??
之前有修過車上低音喇 ...

最近才用LM317改一個1.5V輸出的給熱水器用....
變壓器拿壞掉的HUB....(9V,600mA)

在試的時候,發現它有加負載時電壓會有壓降,原本空載時1.586V
用水泥電阻500歐姆時,電壓為1.444V(這應該是正確的電壓.....)

我也沒用散熱片,後來想說才吃一個電池電流應該不大.....
最後用3V的燈泡燒機,溫度也還好,就直接On了!!

其實散熱片看你負載用多大的電流再加吧!!
一般工作時摸會燙,最好加一下,或者長時間使用也要加喔!!
這樣IC才不容易掛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才用LM317改一個1.5V輸出的給熱水器用....
變壓器拿壞掉的HUB....(9V,600mA)

當接上水泥電阻當負載時,電壓下降約0.142V(1.586V-1.444V),有可能你是量負載兩端的電壓,並非LM317的Vo腳電壓,請確認.

楼主:
門外漢 圖示來摟!

layout

layout

散熱片看你負載用多大的電流再加吧!!
一般工作時摸會燙,最好加一下,或者長時間使用也要加喔!!
這樣IC才不容易掛
喔!!
凌晨測試至今溫度很低,不過室內溫度也約莫19度.....想想還是加個散熱片

電阻當負載時,電壓下降約0.142V(1.586V-1.444V),有可能你是量負載兩端的電壓,並非LM317的Vo腳電壓,請確認
這問題先前曾研究過 一般變壓器標示12V 空載時都會到13V....等用越久後甚至會到達14V
用越久反而V會越來越高
看看大大給的熱水器建議 真得挺實用!值得施作!!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
上面已經標了  LM317跟VR的腳位與接法了
用你手上有了零件接出來就好了

您的圖 交流110V的電壓 經4個二級體轉換就能為直流110V
不知LM317可以調到110V-1.28V呢?
還是有其他料件可以完成! 這樣又可以省去一個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圖 交流110V的電壓 經4個二級體轉換就能為直流110V
不知LM317可以調到110V-1.28V呢?
還是有其他料件 ...

LM317的輸入與輸出,電壓差不可以超過40v
否則死給你看
況且非必要情況下,不要直接取用110v電壓
應該經過隔離變壓器,以免發生感電意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圖 交流110V的電壓 經4個二級體轉換就能為直流110V
不知LM317可以調到110V-1.28V呢?
還是有其他料件 ...

可以利用電阻分壓 或是一些OPA 就能夠達到寬電壓調整
不過那是老師在考人時才會用的題目

那不是我的圖
那是BX2AW的圖

這個LM317穩壓電路他前面還有一個110轉20V的鐵芯變壓器
AC110V 換成直流後要乘以1.414 也就是根號2
因為它是正弦波 轉 脈動直流
所以110V AC 轉成DC 會是155V

建議使用變壓器
直接從市電取電 損耗太大 會增加電費
這種線性電路的原理是
把多餘的轉成熱
如果我今天想要一個5V10A的電源
我直接從110VAC取電的話
輸入會有 155V 10A (1550W)
輸出要有5V10A的話
必須要消耗掉150V 10A 的電 =要消耗掉1500W的電 同時也會有1500W的熱生成
這輸出和輸入的耗損比   非常不划算
所以沒人這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利用電阻分壓 或是一些OPA 就能夠達到寬電壓調整
不過那是老師在考人時才會用的題目

老師:學生有參考下方施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交流110V經橋式整流器轉成直流110V
發現很燙的原因 是否就您所說的
線性電路的原理是把多餘的轉成熱
(記得 雄爸爸也有說過這樣的問題)
之前有PO的掏寶 LED燈珠問題
那是面上的LED燈泡有比較好的機制 省電嗎??
不過一上網址來算電量
約1W左右 1W*24hr*30/1000=0.72度電 應該也還好吧!
也是我覺得狐疑的地方,也很省電為何沒被商業化呢??
這應該是門外漢不得而知的理由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師:學生有參考下方施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交流110V經橋式整流器轉成直流110 ...

有被商業化 高亮度LED燈泡就是了
沒有大量銷售的原因是太貴了
LED燈珠要錢 外殼要有散熱設計也很貴
LED要用驅動電路來推 也是貴
所以就賣不出去了

再等個幾年成本低了 有新的技術時
就會有很多人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被商業化 高亮度LED燈泡就是了
沒有大量銷售的原因是太貴了
LED燈珠要錢 外殼要有散熱設計也很貴

專炸元件 大大:跟你回報價格問題已經被控制住了!
記得先前去年買12W燈珠需要300元左右
今年買12W則只有80元左右
測量過耗電量300元--->10W左右 亮度勝 ,溫度78度
                    80元---?2-3W左右 散熱鋁鰭片改塑膠(裡面有小塊鋁片),溫度48度
當初是有一顆有問題才拆開研究,供電模組給的電量也不太一樣,亮度到還能接受
跟大陸中盤聊天說等更大量生產價錢應該能平穩(應該料偷的更多)

不過研究過LED的藍光問題 實不建議用於閱讀照明,這問題不得不愼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利用電阻分壓 或是一些OPA 就能夠達到寬電壓調整
不過那是老師在考人時才會用的題目

你要不要畫個電路圖說明一下, 如何只為了用5V10A的電源.
卻必須要消耗掉155V 10A 1550W的電?
1550  W是如何消耗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畫個電路圖說明一下, 如何只為了用5V10A的電源.
卻必須要消耗掉155V 10A 1550W的電?
1550  W是如 ...

在這裡我其實應該要說 當接上一個一個需求為5V 10A的負載時
線性穩壓電路必須要消耗掉1500W 也就是 150V 10A 的能量 才能夠得到5V 10A的電源

輸入1550W  = 155V 10A

線性穩壓電路消耗1500W = 150V 10A
輸出50W    =   5V  10A

消耗的能量 必須 等於 輸入的能量
1500W(線性穩壓電路消耗掉的)+50W(負載所消耗掉的) =  1550W(來自輸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 大大:跟你回報價格問題已經被控制住了!
記得先前去年買12W燈珠需要300元左右
今年買12W則只有80 ...

價格像降好快阿一不注意 馬上就落後了n_026|

再過幾年 LED燈泡的價格  搞不好就可以像省電燈泡一樣了呢

藍光問題  只能少用冷光色系的了  雖然暖光色系也有 但是會被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