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賢思齊---LCM查線

楼主(2013-12-10):
上次為了 LCM 編號查不到,經過網友 F大介紹使用破壞性的方式,我也來試他一試,理由是手頭突然有一大票這東西不查出來以後根本沒辦法使用,這算是"特別注文型"所以不容易查到資料,加上 WINTEK網站根本沒有詳細資料....  因為回收場人員力量大所以造成一些破壞,反正壞了就把他拿來"一樣劃葫蘆"  嘿 居然給我搞出來了(* 搞 是大陸用語)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好..雖然不是原創,也要記得拍拍手喔!!

WM-D2402M

排線已經完蛋了

導電橡皮和LCM液晶

背光板

背光LED

底板

熱風槍350度吹很久用鐘錶起子撬

查線結果成功

這樣應該值得拆吧!!

謝謝觀賞!!

网友:
LCD模組那麼多,我看你都不用買了.
把黑豆都給砸了,要不要再給它穿衣服 ... 用熱熔膠 ...

网友A:
哇,一狗票2402,阿乾兄發了!
回收廠還有嗎?

网友B:
前天清廢料進回收場
想說再順手找看有沒有好的LCM
回收場大哥回我說"那一堆已經被翻過了"
沒想到阿乾大你翻了那麼多回家了

大家趕快集思廣益,看這些LCM可以做些甚麼新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清廢料進回收場
想說再順手找看有沒有好的LCM
回收場大哥回我說"那一堆已經被翻過了"

雄爸:
    需要就說一聲,隨時跟你送過去,腳位已經確認了(含四燈)小缺點是接點無法用一般洞洞板,因為是錯開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一狗票2402,阿乾兄發了!
回收廠還有嗎?

F大:
   可能沒了!! 你要來我家把電波鐘套件拿回去順便帶幾個回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F大:
   可能沒了!! 你要來我家把電波鐘套件拿回去順便帶幾個回去!!

回收場的大哥指著棧板上的紙箱說:這裡還有,要的話自己拆 (該LCM來自ISDN話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天清廢料進回收場
想說再順手找看有沒有好的LCM
回收場大哥回我說"那一堆已經被翻過了"

這個:GANDF作品:M8電子負載V6套件、放電器套件DIY.M8恒流電子負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id=32501933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場的大哥指著棧板上的紙箱說:這裡還有,要的話自己拆 (該LCM來自ISDN話機)

雄爸:
  記得排線一定要保留自己解焊,否則電路板銅箔會被扯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GANDF作品:M8電子負載V6套件、放電器套件DIY.M8恒流電子負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 ...

F大:

這個我已經買來做過多年了!!功能強大但是使用的電晶體太小了,還沒附散熱片很快就掛蛋!! 套件好像是700元!!

网友:
看到那個軟排被硬扯下來
整個線路都變拔絲地瓜就覺得可惜
改天有時間再來去拆解,如果那些還在的話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F大:

這個我已經買來做過多年了!!功能強大但是使用的電晶體太小了,還沒附散熱片很快就掛蛋!! 套件好像是 ...

這樣啊!那我會注意一點的,自己也弄了一套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啊!那我會注意一點的,自己也弄了一套回來!

這個也不錯玩
還可以跟電腦連線
EBC-A/EBD-A10/EBD-A2S 容量測試、電子負載模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5572164393&

之前在沒屋頂那買了二套.

网友C:
大大又準備做量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又準備做量產嗎

X大:
  我又不會洗板子何來量產!! 上次用stc15F204EA做的4點溫度計到是簡單銲接!! 目前正在做"微修" 經過測試也都可以正常運作!! 假如有人有興趣做 LC表 或是 數位電子負載 或是 GPS 方為速度警報器...用得到2402的話,我這邊的貨到是可以把整個成本降低不少,一個30元我就有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大:
  我又不會洗板子何來量產!! 上次用stc15F204EA做的4點溫度計到是簡單銲接!! 目前正在做"微修" 經過 ...

大大
怎麼你都找到這麼好康呢
要不要做個transistor tester

CHAR ROM 可能不同, 不過可以參考看看
WM2402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怎麼你都找到這麼好康呢
要不要做個transistor tester

X大:
  感恩!!單憑這文件我就送你一片 挑戰性 LCM (哈哈哈!!但是郵資要自付喔!)
我已經把腳位都找出來了!!
   電晶體測試器用這個非常適合,只是程式不好寫吧!! 還有使用的MCU要有AD功能,若是程式上有能力的 除了你之外我認識的 應該是 LEGION大 YSC大 晴兒妹子.. 不知道這四位願不願意聯手合作一下!!  ARTHUR大可以統包零件和外殼(哈哈哈 A大又被我設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X大:
  感恩!!單憑這文件我就送你一片 挑戰性 LCM (哈哈哈!!但是郵資要自付喔!)
我已經把腳位都找出來了! ...
電晶體測試器用這個非常適合,只是程式不好寫吧!!

這個不是Opensource嗎???
抄一下...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洗電路板對你來說是小Case啦....電路圖都會畫了....沒差多這麼一點工啦.....
且依照你製作玩具的速度..... 洗電路板也許還比較省一點工...
就玩熱轉印....雷射印出來...碳粉轉印到電路板....然後腐蝕......比感光電路板便宜又省掉許多功夫....
用普通紙其實也是可以轉印的.....只是解析度沒那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不是Opensource嗎???
抄一下...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I大:
   你在"獎孝化"!! 我會洗板子那是30年前的事!! 30年滄海變桑田,要洗板子就要專業洗漂亮又雙面!!
  做玩具我可以,這是測試器ㄟ 不是玩具喔!! 我不行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大:
  感恩!!單憑這文件我就送你一片 挑戰性 LCM (哈哈哈!!但是郵資要自付喔!)
我已經把腳位都找出來了! ...

大大, 俺以前玩過的 lcd1602, 開源的, 俺把它做成 [閹割版], 因為只要測 TRANSISTOR, 一顆電話報廢的鋰電池就很簡單供電, 其他都省了, 耗電大約20mA以下

transistor_tester_lite

transistor_tester_lite

以前有介紹過給這裡的會員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78-1-1.html

它的源碼是這個, 作者還在繼續發展它的玩具, 不過沒時間跟進, 也不知道他的版權有沒有變. 最新的版本已經用 SVN 提供源碼, 應該還是開源的. 淘寶賣的都是抄這個來的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 ... loads_.28english.29

要用2402的話, 改一下應該不太難, 你要玩玩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俺以前玩過的 lcd1602, 開源的, 俺把它做成 [閹割版], 因為只要測 TRANSISTOR, 一顆電話報廢的鋰電 ...

好像是用ATMega8 做成的!! 我對他還不熟,有人有意願做 LCM的 來源我應該夠提供給網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I大:
   你在"獎孝化"!! 我會洗板子那是30年前的事!! 30年滄海變桑田,要洗板子就要專業洗漂亮又雙面!!

玩具指的是拿來玩樂殺時間之物...並不代表不耐用不精準呀 精準度及耐用度只牽扯到校正儀器之使用...以及元件和檢測原理的穩定度有關...

原來以前就玩過了呀..我還以為只是蝕刻晶圓而已.........那更簡單...只是複習恢復手感而已

測試器應該單面就可以了.....單面手洗會比較方便....如果要雙面也可以啦....只是比較麻煩而已.....
用熱轉印洗雙面電路板難度也還好啦......就雙面印好...對齊黏好直接雙面轉印.....比用感光的洗雙面直覺容易多了......但能用單面就單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用ATMega8 做成的!! 我對他還不熟,有人有意願做 LCM的 來源我應該夠提供給網友!! ...

大大那你寄10個給俺啦, 俺來試試看把它做成2402的閹割版, 過年前應該會回去工地取件的.
可以的話請PM給資料, 俺請人給郵局打款去

网友:
阿乾大
不知道你目前是怎連接排線的
我是焊兩條單排的排針在PCB上面
再用1P的杜邦線做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清廢料進回收場
想說再順手找看有沒有好的LCM
回收場大哥回我說"那一堆已經被翻過了"

我將 自製電腦電源POWER簡易型電子負載 20A改成LCM顯示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