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W191S 畫面異常 重置時短暫正常 AD板號 200-100-2A1D(已完修)

楼主(2013-12-10):
故障說明:這台是朋友不要拿給我練功的,據他表示,使用正常但畫面有點怪
拆機說明:拆開後發現PI板電容老化,連400V那顆也漏液一併更換 燈管也有點老化(有暗影) 但目前可看
已作動作:PI板電容全換+背板清潔
目前檢測:高壓運作14V正常 AD運作5V正常 開關BLON正常 BRI(ADJ)正常 AD板1117測試正常 按重置時短暫正常 但重置完畫面一樣怪怪的 VGA1及VGA2交換測試一樣 選單顏色似乎正常

求助疑點:經日前爬文懷疑 24C16 故障 但不知如何測 想直接換掉不知是否須要燒程序(該機為雙VGA設計)

正常畫面(別台螢幕作比對).jpg

网友A:
就給它先換掉再說!
其實可以先備份,再清空,再裝回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給它先換掉再說!
其實可以先備份,再清空,再裝回試看看?

所以直接買新的換上 不用燒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直接買新的換上 不用燒程序?

先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看看!

因為不是很確定 又急著想解決這問題 所以已直接買一塊AD版 等到貨再換上試試嚕

楼主:
無法修改嚕 所以補上完修照片
此次維修更換電容+改成LED背光+更換AD板

完修照

完修照

冷光色系 顏色正常

冷光色系 顏色正常

去除高壓區元件 接上LED套件

去除高壓區元件 接上LED套件

网友B:
請問AD版是哪一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AD版是哪一片?

圖九圖十就是AD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九圖十就是AD板

抱歉!小弟看錯~我當作他改AD公版?
想知道哪一片AD公版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