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求助新巨power Redundant的拆下power如何改成單power供電

楼主(2013-12-10):
各位大大求助新巨power Redundant的拆下power如何改成單power供電圖1的接腳如何配線
圖1
圖2
圖3
圖4

网友A:
大大意思是不接那個Redundant小板,把電源改成直接轉出經過小板後的插口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意思是不接那個Redundant小板,把電源改成直接轉出經過小板後的插口嗎 ? ...

哇哈哈..最近買了台60Mhz 示波器,破解了變為200Mhz ...爽.  <=== 真有這種事.可以發表一下嗎...

网友:
把主要功能拆了
那還不如另外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意思是不接那個Redundant小板,把電源改成直接轉出經過小板後的插口嗎 ? ...

大大對的,我的控制Redundant小板壞了,power還可以用

网友C:
藍色AC端輸入
白色接頭就找出3.3V/5V/12V/-5V/-12V/5VSB/PS-ON/PG等接腳就可以(參考原本的REDUNTANT RACK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哈哈..最近買了台60Mhz 示波器,破解了變為200Mhz ...爽.

是的,但最近搬公司有點忙,搬完後再發表一個開箱,那台是可以當萬用表用的手持式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對的,我的控制Redundant小板壞了,power還可以用

這個,看來大大你要跑一下線路,細心點,應該不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藍色AC端輸入
白色接頭就找出3.3V/5V/12V/-5V/-12V/5VSB/PS-ON/PG等接腳就可以(參考原本的REDUNTANT RACK小 ...

謝謝大大提供資料,我試看看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