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問題求助]D-Link DIR-600 對外Internet連線一直斷線

楼主(2013-12-10):
故障問題點是使用有線或是無線連接到基地台本身都沒問題
但是基地台對外連接一直斷線不停,進入基地台OS系統觀看
也是發現幾十秒連線後就瞬斷,然後又自動連線,連上後不到半分鐘又斷了
小弟有更換電源adapter測試,也把基地台機板上的六顆電容更換,也是如此
問問板上神人,是不是IC掛了,要殺肉了呢?謝謝~~~

网友A:
有可能是小烏龜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小烏龜的問題

是指中華電訊的小烏龜嗎? 我用別台沒問題!

网友:
殺肉-----------
不穩定最討厭
一般也沒價值修理

网友:
查一下各供電元件的狀況,確認都正常,查數據機,用電腦直接撥接,試試穩定與否,確認狀況是分享器的話,請節哀!

楼主:
確定是無線基地台的問題!大概是無解了~~~

网友:
可刷第三方韌體看看!!
之前也有一台
怪怪的!
後來刷的DD的韌體~就很穩定的使用!!
DD-WRT

网友B:
過電的時候摸看看上面的晶片…
應該有一個會很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過電的時候摸看看上面的晶片…
應該有一個會很燙…

那顆 RALINK 晶片會燙手!
我也是懷疑這顆晶片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 RALINK 晶片會燙手!
我也是懷疑這顆晶片掛了~~~

到最後就會全掛過電但是沒任何反應…

网友:
把電容全換掉試看看吧!
之前有遇到是電容的問題~~

楼主:
我重新更新官方韌體還是不行!!!
晚點來刷 DD-WRT 看看!

楼主:
刷了DD-WRT還是掛...應該沒救了~~~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顆 RALINK 晶片會燙手!
我也是懷疑這顆晶片掛了~~~

貼個散熱片在它上面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個散熱片在它上面試試看...

已經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貼了...

把主晶片補焊看看
幾乎是一樣的問題,我遇到的是PCI的機型。

楼主(2014-01-13):
用熱風強烤過主晶片後,工作了一下子,又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