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3 玻璃破了...

楼主(2013-12-10):
請問各位
朋友的三星 s3 玻璃破了,但觸控是正常的

去看網路上的影片,好像不是很好換的樣子

然後去找有買此款零件的店家
但店家說
「换盖板必须有分离机、贴合机、固化灯、除胶机、除泡机等等各种机器、设备才可以更换。」

這些是什麼樣的設備阿?
只用一把美工刀跟熱風槍,再加上3m-0.5mm膠帶,有辦法換嗎?

煩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只要能把觸控板與面板分離,換新的觸控板就OK了!!

不然就換整個面板模組???   價格高很多\!!

楼主:
另外請問
像拆下來那一整片的膠
是用什麼貼上的?
如果要做的跟原廠出廠一樣
那要買什麼樣的工具膠???

网友A:
我今天剛巧收到一支S2 沒有後蓋 沒有電池  外屏碎裂  晚上借了一顆電池裝上 好的也能觸控
我也不想再投資設備 乾脆 賭一把 拆到剩總成 明天請 S.P先生來收貨 來回運費300+維修費500
你也可以考慮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剛巧收到一支S2 沒有後蓋 沒有電池  外屏碎裂  晚上借了一顆電池裝上 好的也能觸控
我也不想再投資設 ...

這樣800元好像也挺划算的
如果自己換
買材料加運費
大概也要300元
但施工時間就不知道花多少了

為了要拆那塊玻璃
特別去買隻 HL-1810S 熱風槍
雖然已經有一台熱風槍
但不想老是要用的時候還要挪個位置擺,用完還要收好擺回去,實在不方便
有插電手持式熱風槍還是比較方便

网友:
黏的好需要無塵空間,不然看起來都怪怪的,我都直接換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