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P45 NEO2 過電不跑碼維修

楼主(2013-12-10):
閒來無事又抓了張主機板玩玩~

微星的P45 NEO2 可開機但是無復位

檢測後無CPU供電 使用ISL6334A這顆IC

看一下電路圖,測量VCC  沒問題  EN_POWER  1.1V沒問題   EN_VTT    1.7V沒問題
直接更換這顆ISL 6334A

找了一堆廢版~沒有6334A   只有6334上網查了一下好像可以代用

看一下有沒有焊好 QFN封裝的腳位超細~

測試~  CPU有供電了~   正常開機嚕

网友:
太厲害,你好多廢版可以拆零件,微星的板子都是壞這顆嗎

网友:
利害,焊qfn真的很累~每次都要拿放大鏡照啊照

网友A:
請問~~您是先用熱風槍將錫吹化再上ic還是就直接ic放著直接熱風槍焊接呢?我感覺我常常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是先用熱風槍將錫吹化再上ic還是就直接ic放著直接熱風槍焊接呢?我感覺我常常失敗~~ ...

直上IC上點助焊劑位置對準~畫圈圈吹就OK啦~   不會很難啊~

网友A:
那再請教一下~~一般 pwm 工作條件您都都是看哪幾腳? vcc是供電 EN_VTT和 EN_PWR 是哪邊發出來的呢?還需要看其他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再請教一下~~一般 pwm 工作條件您都都是看哪幾腳? vcc是供電 EN_VTT和 EN_PWR 是哪邊發出來的呢?還需要看 ...

網路上找來的資料是寫32是vcore開啟信号 33是邏輯端口電壓開啟信号,6334A這顆大致上看 VCC 、 EN_VTT和 EN_PWR  還有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