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7MABF 畫面呈格狀

楼主(2013-12-10):
小弟這台電視目前畫面會有線條格子狀,不接信號光進menu就會了,請教各位板上達人,這大約可往那個方向查起?謝謝
(圖是電視平放桌上,由桌面下往上拍的)

网友:
接點都檢查一下!!  接觸不良氧化現象居多!!

楼主:
面板排線和ad->tcon的排線發問前都已清過囉,目前先來量測gamma各項電壓看看

网友A:
連menu都有,有三種可能,A/D板,T-com,軟排線.
A/D的機率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menu都有,有三種可能,A/D板,T-com,軟排線.
A/D的機率不小.

拍張較完整的故障圖..osd選單裡就有線條

GAMA電壓
感覺最後2個有異常,不懂Tcon電路,請教達人們這電壓是否有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張較完整的故障圖..osd選單裡就有線條

路過看一下

网友:
這種跟gamma沒什麼關係.
一般油畫時,開menu也會正常顯示.
menu算是最深層的程序.
如果有影響到,一般不是A/D板的晶片附近電壓有問題.
就是面板有問題.
看看手上有沒有套件去點點看面板.比較區分問題.

网友:
畫面看起來應該是排現問題(左邊正常右邊線條)

楼主:
呼~今天終於有空來搞自已的電視了....po上詳細故障畫面,功力只能換板,但要換哪一片,或是面板掛=,=? 請教酷友大大們

接有線電視

menu也是線條

网友B:
thwa君觀察力真敏銳!
一邊正常一邊有橫線,建議先換軟排,不行再換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wa君觀察力真敏銳!
一邊正常一邊有橫線,建議先換軟排,不行再換板吧!

w大..您太客氣了..

技術面還要跟您多多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