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ON V37A CO. AS15-F IC銅箔掉落求救

楼主(2013-12-11):
大家好,近日別人捐贈了一台不要的TOSHIBA 37HL86G T-CON則是廣輝:V37A CO。
拿到時插上電TRU RUN是出現油畫畫面,想說不用錢的自己DIY看看,但銅箔不小心被我弄掉了好幾隻腳,請問這樣這塊T-CON還有救嗎??麻煩請個位高手幫我解答一下,還是說除了換板別無他法了。
先謝謝大家了~~>"<

V37A CO

V37A CO

AS15-F

AS15-F
2Y1E

网友:
論壇裏爬一下文,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哦!
借用小溫的文章,看第十張圖,比對一下就知道那些腳沒用,那些腳有用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GAMA%2BIC

网友:
空腳可以不用管,有接線的腳斷掉的話,就必須得追線路補線,這面板油畫的話不一定是邏輯板,面板也常遇到短路造成油畫,邏輯板AS15旁還有一顆也可能異常發燙,沒記錯的話好像是AS0712的樣子。

楼主:
wooden大大謝謝您幫我尋找這麼好的教學文,不過剛剛手殘又斷了2隻腳了>"<,想把整台拿去回收了。
wensye大大,我想可能沒辦法try 是否為AS0712,剛剛手殘又弄斷了2隻腳的銅箔,不過還是很謝謝您的回答。

這裡處處有好人,收獲很多 謝謝大家

网友A:
直接換張T-CON會不會快點啊???   感覺你越用越糟糕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張T-CON會不會快點啊???   感覺你越用越糟糕耶~

cs8316大大可是現在t-con不是很貴嗎??還是cs8316大大你知道t-con那買比較便宜呢??  先謝謝你了 你的回答很實際(雖然我也想過換t-con但不想多花錢,畢竟這台不用錢拿來練功用的)

网友A:
你這片網路上看.....爆貴的.....   我都去露天看~   你看站上其他大大有沒有這片便宜賣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片網路上看.....爆貴的.....   我都去露天看~   你看站上其他大大有沒有這片便宜賣你吧~ ...

嗯~對阿我在y拍跟露天看到都超貴的1000以上還要舊換新卡,我的舊卡壞成這樣我也不可能換吧>"<

不過我在淘寶看到有nt 730 跟 nt 900 跟 nt 1000的價格很猶豫要不要買,還是要最終選擇......報廢

cs8316大大 如果是你的看法你覺得買換一換比較好嗎??

還有 謝謝你這麼熱心的回答我

网友A:
其他零組件都是好的的話報廢有點可惜~   你在徵求啟事版塊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零組件都是好的的話報廢有點可惜~   你在徵求啟事版塊徵看看

嗯~其他都是好的,我ic銅箔掉了之後焊好AS15-F IC後還有上機測試,油畫問題改善了,但顏色有點怪怪的,所以應該能確定是T-CON 壞掉了,報廢好像真的有點可惜。
我在去徵求啟事版塊問問看有沒有好心人要出售好了。
謝謝!!

网友:
東西留著就會有機會,我就標準屯垃圾的,有很多東西以前修不好,現在都在慢慢整理修復,功力是會進步的,缺少的零件也總是有一天會等到!

网友B:
as15要有點功力才會成功..我剛開始也是和妳一樣..後來找不要的版子練習..練好了.結果最後焊油也要注意....
練習10顆我想你就上手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要有點功力才會成功..我剛開始也是和妳一樣..後來找不要的版子練習..練好了.結果最後焊油也要注意....

嗯 smil097大大你說的沒錯 真的要多加練習 我有空會好好練習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smil097大大你說的沒錯 真的要多加練習 我有空會好好練習的

確實是多多練習 就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實是多多練習 就容易上手

Wecan大大謝謝你目前以完修了,這幾天比較忙可能無法測試,待下星期比較有空再看看有無其他異常,再來回報~謝謝你
也很謝謝個位幫忙的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謝謝你目前以完修了,這幾天比較忙可能無法測試,待下星期比較有空再看看有無其他異常,再來回 ...

只要問題排除就很是很開心的事
祝您一切 順心順利 加油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謝謝你目前以完修了,這幾天比較忙可能無法測試,待下星期比較有空再看看有無其他異常,再來回 ...

恭喜完修。多練幾次,熟能生巧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多練幾次,熟能生巧唷。

阿資大大~謝謝你~多練習熟能自然生巧這真的很中肯。

网友E:
免緊張啦!掉的那腳是空腳,因不久前我剛換過。
附上Datasheet AS15-F datasheet.pdf (803.58 KB, 下載次數: 9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免緊張啦!掉的那腳是空腳,因不久前我剛換過。
附上Datasheet

謝謝大大的檔案~不過很殘念的是後來我又不小心弄斷幾隻腳位銅箔,所以就是殘念。不過以換t-con應該是順利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