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想麻煩各位前輩LG 42LP1R-ME(有貼圖)

楼主(2013-12-11):
插上電源後
會出現 LG Logo 及綠燈閃七下(黑幕)

閃燈圖

閃燈圖

就變成紅燈
遙控器也無法使用控制
想問問各位前輩我該如何處理
我該從哪裡下手 量電壓 等等..
有勞各位前輩 謝謝

网友:
技術人在面對故障時,每個人都會有一套判斷的邏輯,但至少要有一些參考數據,
依您的說明來講判斷故障點範圍太大,會失準,有可能是電源板、高壓板或 AD 板,
如果拆豰來看,先目測是否有明確的故障狀況,如燒損,過熱或爆容等,
其次就是電壓數據的量測,
建議您要修就拆豰,然後再拍照上圖,有電壓數據上來,相信版上有很多熱心的朋友會幫忙的。

网友:
物品在你手上,維修第一步,拆機測電源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再來判斷可能故障點!!

网友:
套句老話有圖有真相,沒圖靠自己想像,只會把板修成廢板,再者真的壞了也要靠測量才能確定不然只能帶小朋友去看病了...

网友:
那2個"繼電器"既然每次開機都有異音
何不試試把它換掉看看呢?
也可以先量量它的供應電壓是否正常
或是拆下來試試看它是否正常

楼主:
抱歉!請問要從哪邊下手  怎麼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請問要從哪邊下手  怎麼量

你手上有(原文)說明書 那裏就有提示
還是圖形 一步一步測量 就可以找出故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