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M200 不過電 (維修失敗,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2013-12-11):
又要麻煩各位大大了,此台到手時是可以過電的。

不過小弟在換CPU電容(網路說它是通病)時把極性搞反了,電源ON後大約持續三秒就掉電。

之後就完全不過電了。

現在已經把電容焊回去了

量開機鍵沒電壓,原本有3.3V的。

所以就從電源進入點開始追,但小弟非本科系,也只會焊焊接接。想請教各位大大下面那顆零件是做什麼用的?

因為它的中心是接到後面,再回到正面的IC←用電阻檔測出來的

因為IC完全無電壓,所以想說可能是它的問題吧。請指教

零件及其電壓,它的二側有19V,中心沒有電壓
它的背面

网友A:
焊反的電容有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反的電容有換掉嗎?

有喔,我換掉了。才敢再接電上去>"<

网友B:
EMI filter

類似這種零件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 ... 0112S0113NFE31P.pdf

以你的量測值來看   應該是好的

网友C:
先測量這裡

网友:
不要量ic腳.要量延伸出來的點.才不會短路到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I filter

類似這種零件

你的搜尋功力.以及對零件的了解程度.令我好生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測量這裡

報告,它在1.2~2.3v浮動,沒有19v

网友C:
如果沒有19v.則電源ic不會正常工作.量這裡看看
可能19v電壓被故障的ic下拉了

网友C:
紅線處這兩顆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有19v.則電源ic不會正常工作.量這裡看看

可能19v電壓被故障的ic下拉了 ...

報告大大,這一路過來都是1.0~2.4浮動,我是不是該再往前查?   可是它的最後一點我不知道接到哪去了。

可以給個方向嗎?

謝謝大大這麼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線處這兩顆也要注意

報告大大,這個部份只有紅框起來的有1.0~2.4V浮動電壓。

IC其它腳位電壓皆為0

楼主:
剛從19V進入點往右邊查,查到這顆IC後,電壓就浮動跳1.0~2.4V

但小弟GOOGLE功力真的差,完全查不到它的DATASHEET

网友C:
先把電阻分離再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電阻分離再量量看

拆下量測為-0.06V  (負的)

紅圈上面那個接點為1.5~2.4V浮動

网友C:
是圓圈上面那個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圓圈上面那個點啦

紅圈上面那個接點為1.5~2.4V浮動

大大請教一下

剛從19V進入點往右邊查,查到這顆IC後,電壓就浮動跳1.0~2.4V

但小弟GOOGLE功力真的差,完全查不到它的DATASHEET

网友C:
好消息是電源ic應該是好的.壞消息是要繼續去找19v的源頭.大概方向約為從變壓器的電源接頭進來處.到這個點的中間這一段.提供你作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消息是電源ic應該是好的.壞消息是要繼續去找19v的源頭.大概方向約為從變壓器的電源接頭進來處.到這個點的 ...

謝謝大大幫我確認電源IC是好的。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我看一下,上面17樓那顆IC是什麼呢?   我想查它的DATASHEET。拜託!!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594/2/AF4825P.html

找到了,研究中。有下文再來回報。

有路過的大大也可幫忙給個方向。謝謝

目前在料板上找到6692這顆IC
http://html.alldatasheet.net/htm ... /406/1/FDS6692.html

但不曉得能不能代用?   有沒有大大知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幫我確認電源IC是好的。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我看一下,上面17樓那顆IC是什麼呢?   我想 ...

AF4825P  與 FDS6692兩者先不看零件特性...channel就被打槍了...
N-ch與P-ch的mosfet.....你覺得能代用嗎?

网友C:
請查看小圓圈這顆MOS的第四腳是否有直接或間接連接到大圓圈這顆IC.如果有.則找出IC的Datasheet.再去量測看看 ic有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查看小圓圈這顆MOS的第四腳是否有直接或間接連接到大圓圈這顆IC.如果有.則找出IC的Datasheet.再去量測看 ...

大大很謝謝你,但我非本科學生,要用20M的電阻檔位第四腳才會與其有反應,大約都在0.506左右的數值。

沒有任何一腳位是與其直接相連的。

ADP3209

http://html.alldatasheet.net/htm ... DP3209CJCPZ-RL.html

另外想請教

這個數值是對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很謝謝你,但我非本科學生,要用20M的電阻檔位第四腳才會與其有反應,大約都在0.506左右的數值。

沒 ...

抱歉.1.ADP3209才是電源IC..ps51020是待機晶片 2.你測量的這一顆mos應該是好的  3.問題應該是在電源IC這部份了. 4.請花一些時間研究一下ADP3209的接腳功能.至少要有電壓輸入及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1.ADP3209才是電源IC..ps51020是待機晶片 2.你測量的這一顆mos應該是好的  3.問題應該是在電源IC這 ...

看來大事不妙

請看圖該晶片的VCC(第24腳)剛測為19V與Q505 MOS第4腳相通。

然後這一面接電時會有答答答的聲音

請問一下大大,這樣是不是代表這個橋也掛點了???

网友C:
答答答聲應該是有二次電源有短路.電壓送進去時碰到短路又跳開(目前只能這樣假設).......希望不是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答答聲應該是有二次電源有短路.電壓送進去時碰到短路又跳開(目前只能這樣假設).......希望不是橋 ...

最怕的事發生了>"<    那我有辦法怎麼量,可以確認橋是好的或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怕的事發生了>"<    那我有辦法怎麼量,可以確認橋是好的或壞的?

確定一下焊上去的電容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定一下焊上去的電容有無短路

昨天把Q505拆下後測它的第四腳位有12.多V,這是不是代表有其它電路過來的。

不過它拆掉後北橋是完全沒電了。

裝回去後慘劇就發生了,CPU旁,前人裝的電容爆了。嚇了一大跳,還燒起來。然後全公司都臭的>"<

現在完全不敢再接電了。想六、日帶回家再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把Q505拆下後測它的第四腳位有12.多V,這是不是代表有其它電路過來的。

不過它拆掉後北橋是完全沒電 ...

你這片要有心理準備了,
拆越多會越難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片要有心理準備了,
拆越多會越難修復

確定橋掛點了,變成料板。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定橋掛點了,變成料板。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橋掛點?
若是指北橋的話,這顆本身上面就有電容量起來短路,
小心別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橋掛點?
若是指北橋的話,這顆本身上面就有電容量起來短路,
小心別誤判 ...

之前那個答答聲,就是從cpu旁邊那個橋發出來的,耳朵貼著它聽才確定的。

BGA小弟,一沒技術、二沒設備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當一次經驗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