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EP43-US3L 會一直重複 開機(已經修好)

楼主(2013-12-11):
小弟我有一片 技嘉 GA-EP43-US3L, 最近 會一直重複 開機,
無論是在 WIN7下,或是開機開到一半,或是 進入 BIOS 設定畫面, 都會無故自動重新啟動,
但是~ 有時又可以穩定的跑 1~2 小時, 有時後卻又 連續 10 分鐘 80PORT 還沒跑到 FF 就自己一直 RESET....

量測各電源都正常,電解電容也都沒有"突起"~不知是哪裡故障了~

=====================================================
12/12 更新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板子已經修出來了

因為 775 早就買不到新板,所以買了2片2手板,沒想到 使用1~3 個月 全部故障(都是技嘉  EP43-US3L + EP43T-UD3L )

問題點~ 不是南僑~ 不是北橋~不是 cpu socket~ 不是io ~ 不是pwm~ 不是任何電源.....
那到底是瞎密?   答案是:..... clock gen 故障

-SYS_RST 訊號有 3.3V 的 PULLHIGH, 但是實際量測該訊號卻發現只有 1.2V~0.8V
-SYS_RST 訊號共接到 1:ICH10, 2:CPU, 3:CLOCK GEN, 所以先移除 CPU 在量測,結果依然只有 0.8V;
再拆掉 CLOCK GEN 之後, 訊號恢復到 3.3V 的準位, 所以就是 CLOCK GEN 故障;
只好拆之前另外一片故障版 (EP43T-UD3L) 的零件來更換, 更換後到現在已經快1小時未見異常~

PS: 我是參考另外一篇 "技嘉 GA-EP43-S3L重復開關機 " 中 john_avatar 所提供的線路來 DEBUG的, 雖然零件位置 完全不同
      但是大部分的線路原理相同

再次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有時候零組件接觸不良也會~  有沒有清潔過金手指阿?

网友:
這種問題你還是要先確認是 power 的問題還是主板的問題 !!!

我有遇過的問題 , 大概就是 power 不夠力 !!

還有主板的控制面板有短路現象 !!!

cpu 過熱問題 !! ~~

請先分開測試 !! 找出真正的問題 !!

楼主:
1OWER 換過3顆~ 無效
2:CPU 換過2顆~ 無效(進入 BIOS 看溫度~ 很低.....然後~ 突然~就 RESET了)
3:只裝 CPU & DRAM  也會有問題)
4: DRAM 金手指 擦過很多遍了,DRAM 也換過 2 種了~無效

网友A:
我之前有幾張,跟您症狀很像(p31,p45各一張,都是技嘉~~),不定時重啟,時間還不同,有時灌系統灌到一半重啟,有時跑碼才到c1就重啟,很怪~~當然後面被我修廢掉,我刷過bios, 換過io 加焊過南北橋和cpu座,pwm附近有顆超頻用的ic我也換過後,修到後面變不跑碼就放棄了,我覺得這是技嘉的通病~~可以參考一下這位老兄的修法~~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95608

网友B:
有先裸測釐清POWER OR RESET開關有無問題嗎?..沒問題再撿測主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先裸測釐清POWER OR RESET開關有無問題嗎?..沒問題再撿測主板問題

我是裸測~不是裝在 CASE 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幾張,跟您症狀很像(p31,p45各一張,都是技嘉~~),不定時重啟,時間還不同,有時灌系統灌到一半重啟,有 ...

剛剛試著 迴焊 CPU SOCKET後~ 跑了5分鐘~ 故障情形依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 迴焊 CPU SOCKET後~ 跑了5分鐘~ 故障情形依舊

晶片過熱問題要先考慮,有些重刷BIOS可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片過熱問題要先考慮,有些重刷BIOS可以好!!

南橋+北橋的散熱片取下清乾淨重新塗過散熱膏了無效!!
bios 刷過 新舊 2 個版本,也無效....  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橋+北橋的散熱片取下清乾淨重新塗過散熱膏了無效!!
bios 刷過 新舊 2 個版本,也無效....  暈... ...

南北橋有風扇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北橋有風扇的嗎???

無風扇, 但是 應該不是過熱,因為80 port 都還沒跑到 FF, 就重開機了~ 根本不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無風扇, 但是 應該不是過熱,因為80 port 都還沒跑到 FF, 就重開機了~ 根本不熱 ...

你有換過圖內紅框內的 ic嗎?這顆好像是控制超頻的,故障也會重啟.......
若還不行,我大膽假設還是要換顆北橋試試看,當初我那張p45 因北橋加焊多次,在拆橋時已發現嚴重掉點,所以沒辦法驗證不定時重啟是否是北橋所引起的~~祝你好運~~可恨的技嘉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換過圖內紅框內的 ic嗎?這顆好像是控制超頻的,故障也會重啟.......

若還不行,我大膽假設還是要換顆 ...

已經修出來了~ 感謝!!  文章有重新編輯補充

网友D:
所以就是時脈產生晶片故障,拉低了SYS-RST訊號的電壓,導致RESET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就是時脈產生晶片故障,拉低了SYS-RST訊號的電壓,導致RESET不正常..

沒錯~就是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這樣

我講的時脈產生晶片就是旁邊配顆14.318石英震盪器的那顆,
不是記憶體插槽附近那顆唷....

所以從這起案例來看,電壓沒了、低了,很可能是短路、等因素
拉低了(這案例是信號準位異常,該高沒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講的時脈產生晶片就是旁邊配顆14.318石英震盪器的那顆,
不是記憶體插槽附近那顆唷....

就是北橋左邊那顆

网友E:
CPR 三個要素中 P(電源)正常 可是卻因為C(時脈)沒有了進而影響R(復位)
所以才會出現除錯卡跑碼跑到卡住的情況
我這樣推 正確嗎?

另外
恭喜完修n_06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北橋左邊那顆

時鐘晶片~~您是說qfn封裝那顆嗎?我當初也有想過,但沒替代料可以換且看到是qfn封裝,頭皮都發麻,不過感謝您提供的維修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R 三個要素中 P(電源)正常 可是卻因為C(時脈)沒有了進而影響R(復位)
所以才會出現除錯卡跑碼跑到卡住的情 ...

是 CLOCK GEN IC 拉低了 RESET 信號的準位,造成 ICH10 被 RESET ,所以會一直重複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鐘晶片~~您是說qfn封裝那顆嗎?我當初也有想過,但沒替代料可以換且看到是qfn封裝,頭皮都發麻,不過感謝您 ...

QFN 不難焊,先用熱風槍 吹,在用烙鐵加註焊劑補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R 三個要素中 P(電源)正常 可是卻因為C(時脈)沒有了進而影響R(復位)
所以才會出現除錯卡跑碼跑到卡住的情 ...

你的觀念對~要先有電源然後時脈產生器運作提供時脈,一切條件都滿足了
南橋發出RESET訊號各元器件"RESET"後開始運作,就像部隊班長整好隊,
報告應到人數云云,最後長官才講話....

但以這案例來說

它是時脈產生器故障,導致該晶片的RESET訊號準位被異常拉低(形同持續RESET)
導致後面過程無法繼續完成..

网友D:
簡單說~~~就像有無形的人給你偷偷隨時按一下RESET鈕....
導致開機沒完成就RESET,或者運作一下下就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簡單說~~~就像有無形的人給你偷偷隨時按一下RESET鈕....
導致開機沒完成就RESET,或者運作一下下就RESET... ...

對呀~ 低於 0.8V 對於 ICH10 來說,就有可能判定為 LOW, 系統就會 RESET 了

网友F:
現在775的版子還是可以買到新的..只是量不多..也要有門路..
過一陣子應該真的就買不到了吧..
都是被維修商掃走..拿來當換修用..換一塊..賺好多...
不然客戶就是要整台換...當然就選擇換主機板了..

网友G:
小弟見識淺薄  CLOCK GEN 是捨元件???晶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見識淺薄  CLOCK GEN 是捨元件???晶震??

Clock gen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現在775的版子還是可以買到新的..只是量不多..也要有門路..
過一陣子應該真的就買不到了吧..
都是被維修商 ...

我沒門路~ 只好上網買2手的~
運氣很差~ 用1~2個月就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門路~ 只好上網買2手的~
運氣很差~ 用1~2個月就掛了

那你運氣真差~~我現在用的這張是2年前買的,也是過保2手技嘉 p43的板,還全電解電容,24小時bt機,不停機,掛8顆硬碟在走,都壞不了的說,超強壯的,只是裝機前我是換1000w 的新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