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教SCR無法自保持的問題

楼主(2013-12-11):
各位好
我想利用SCR的自保持特性在圖中的電壓表正極取得一信號

選用的SCR為
SPEC: 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tmicroelectronics/7481.pdf
其中Ih = 6ma

然而實際電路卻無法運作
SW斷開之後就變成低位了

麻煩請高手幫忙解惑
感恩

楼主:
抱歉忘了附上圖片

网友:
提示:
1. 在SCR的A極上串個電流表,看開關按下時電流是多少?
2. 通常負載是接在SCR的A極上。(SCR的G極要記得加電阻)
3. 把SCR的等效PNP+NPN電路分開來看,看兩個電晶體各自導通的條件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忘了附上圖片

1. 將負載電阻R1移到A極對電源。
2. K極直接接地。
3. G極串個4.7K~10K電阻接到S2。

這樣觸發後應該就能保持了。

楼主:
感謝robotai與ysc前輩的回應,
我把負載方向變更之後的確是可以自保持了
但是出現新的問題..
這樣得到的低位訊號其實仍有0.8v左右
我用這個訊號去接555的RST接腳
但對555來說0.8V還不能算是低位
所以導致很奇怪的情況
如果RST直接接GND的話 555 OUT為LOW
如果RST接高位的話 555 OUT為上下頻率
但如果RST在0.8V的時候 555OUT會保持在HIGH

我來說明一下我要做的電路
如果前輩有更簡潔直接的方式請麻煩提點我一下
1.初始狀態555 OUT 輸出 LOW(利用RST接地,現在就是這個訊號還有0.8V 導致無法作用)
2.SW觸發後(close或是open都可以) 555 OUT開始輸出頻率  (SW觸發SCR自保持 SCR導出訊號至555 RST)
3.之後SW回到原來的狀態(open或是close) 555 OUT還是繼續輸出

感謝各位前輩

另外有一個問題是我使用MULTISIM模擬,
常常有模擬測試OK 但實際電路做起來卻不OK的情況
就像是我發的電路圖 在軟體內是可以的
因為自己不是電子相關科系
所以很大部分是靠軟體模擬來學習
遇到這種狀況這算是軟體模擬不完全嗎?
還是我的操作有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robotai與ysc前輩的回應,
我把負載方向變更之後的確是可以自保持了
但是出現新的問題..

用原來R1接K極的電路,跟S2串連個1K電阻應該就可以。

楼主:
我將電路改成這樣
SCR直接控制555的電源
不知道是否可行?
但是軟體模擬卻很奇怪... SCR G極不管是接正還是負 555都會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robotai與ysc前輩的回應,
我把負載方向變更之後的確是可以自保持了
但是出現新的問題..

555 RESET 接腳接地時會流出電流,所以控制端對地阻抗不能太大,就像傳統標準TTL輸入腳接地時會有1.6mA流出一般,用電阻拉低時要小於330Ω,接個1K對地會被認定是高電位。

不了解您目前電路是如何接?若電阻接在A極,那SCR保持時是低電位跟您的需求剛好相反。

若單純只是要觸發保持,是否考慮使用RS正反器來做比較簡單(可用基本邏輯閘組成)。

軟體模擬大都是用理論值推論,實際元件就要考慮到電氣參數,設計時最好將用到的元件參數徹底了解,這樣設計出來的電路才會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將電路改成這樣
SCR直接控制555的電源
不知道是否可行?

儘量避免這樣接......寧可控制電源端也不要控制接地端。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提點,我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