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筆電型號M2C安裝WIN OS問題--已解決,但結果超乎想像

楼主(2013-12-11):
我有一台ASUS筆電,型號M2C ,硬體規格如下:
Centrino Pentium-M 1.6G
512MB DDR
20G HDD
Mobility Radeon 9000 64MB獨顯
其他:無線網卡,有線網卡,音效卡,DVD COMBO
這台在用光碟片灌XP時,出現"檢查過多的循環"訊息,之後即強制重開機,重灌了好幾次皆是如此
後來想說用USB隨身碟安裝(這台的BIOS可設定為用USB開機),竟然給我直接出現藍底白字死機,連格式化複製檔案都沒辦法
實在沒辦法了,試用WIN7來灌,竟然還可以灌的進去
可是又發生了個狀況:Mobility Radeon 9000 64MB獨顯部分找不到WIN7可用的驅動程式,僅能用"標準VGA顯示"的基本驅動程式
這造成了用全螢幕播放PPS以及DVD影片時,畫質極為粗糙
在此請問各位大大,以上問題該如何解決哩?
(我比較偏向於使用XP,因為如果灌WIN7,用是可以用啦,可是像快捷熱鍵等功能就等於被廢掉了(因為在WIN7底下沒有適當驅動程式))
------------------------
20131213最新狀況:
這台筆電總算灌XP成功,但不是片子出問題,問題竟出在內建的DVD-COMPO光碟機上.
今天一大早就向朋友借到了XP安裝片(為了保險起見,還借原版的)
興衝衝拿來灌,結果還是同樣問題
傻眼,真是傻眼
記憶體確認是沒問題的(之前就交叉測試過)
想來想去,光碟機?有可能是它出問題嗎?
剛好手上還有一台舊的NB用CDROM,就把筆電上的可抽換式DVD-COMPO換下來再試
結果,竟然成功= =
光碟機挑片造成如此狀況,還真是第一次見識到
在此還是要謝過大家的指導嚕^_^

网友:
應該是你的XP系統的檔案有問題

网友A:
Recovery CD還在嗎?用回復的方式試試

网友:
1.你貼錯區了,這邊是專門處理筆電硬體維修的

2.512MB跑W7是找死,循環過多有可能是安裝
光碟的問題,或者記憶體模組的問題。你可以換
個OS光碟來裝、換條記憶體模組試試...你也可以
把記憶體模組拆下清理一下金手指接點後裝回看
能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overy CD還在嗎?用回復的方式試試

Recovery CD已經不在了,我是去COPY了一片XP原版片再加上這台機器原附的XP序號作安裝
另外再提一下,這台NB灌WIN7的效能倒還超乎我的想像,輕度使用(一般上網,文書處理,以及影片播放順暢度)倒還蠻順的,只是在開了稍多視窗時會頓頓的,另開關機時間較慢,以及播放影片的畫質問題.以上前兩項可能是和記憶體有關聯,過幾天我再找高容量記憶體實驗看看(這台記憶體最高可以加到1.25G).至於影片畫質....驅動程式無解,傷腦筋中....

网友:
不用傷腦筋了...既然不被Win7支援就別用Win7了吧!?Win7跑起來不順暢,何苦呢?

网友:
以前有搞過,很折騰。
Mobility Radeon 9000有修改的驅動,可支援WIN7
GOOGLE一下,不過建議那台裝XP就好了。

楼主:
已經和一位朋友借xp安裝片,明天可到手
在重灌xp之前,來貼幾張這台電腦灌WIN7的"慘狀"好了

WIN7 簡易版(不敢灌其他版本,怕記憶體不夠),P-M 1.6G,512MB記憶體

WIN7 簡易版(不敢灌其他版本,怕記憶體不夠),P-M 1.6G,512MB記憶體

被閹割的"標準VGA繪圖卡"驅動程式

被閹割的"標準VGA繪圖卡"驅動程式

WIN7效能分數僅1.0,好慘= =

WIN7效能分數僅1.0,好慘= =

播放PPS的慘狀,畫質粗糙

播放PPS的慘狀,畫質粗糙

网友:
好威呀...這配備裝進了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