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鼠左鍵是否有效

楼主(2013-12-11):
同一帳號 同一天
不同網頁 相同內容 練習多次
不同時段 相同內容 練習多次
是否有效?

還是相同內容 一天不管練習多次都只算一次?

网友:
看IP的
如果洗廣告(短時間大量連入) 會被視為無效
三不五時點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只跟IP有關,跟帳號無關。
你說對了!相同內容一天不管練習多次都只算一次。例如今天在谷兄出現的內容,同一IP下,你練習多次是沒有用的,當然不同的內容還是要遵循間隔30秒以上。

有一種情形,該內容出現在谷兄,也出現在Y兄,那同時練習自然兩邊都有效。

你也很聰明,用"內容"跟"練習",真的太高竿了。

你會問這個表示你有練習,很謝謝你的幫忙,讓這個小站能自己有經費養活自己。

网友B:
當然不同的內容還是要遵循間隔30秒以上。
這點看完後偶知道怎改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跟IP有關,跟帳號無關。
你說對了!相同內容一天不管練習多次都只算一次。例如今天在谷兄出現的內容,同 ...

這樣就知道如何有效練習了
不過若能在某角落提醒:[你現在登入的IP是XX.XX.XX.XX則更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點看完後偶知道怎改進了

謝謝你的火力支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就知道如何有效練習了
不過若能在某角落提醒:[你現在登入的IP是XX.XX.XX.XX則更有效!! ...

你說的功能我記得2007年論壇剛成立時是可以的,那時是使用6.0版,後來不知道更新到某一版後就不行了,據說是個資的問題。

楼主:
"當然不同的內容還是要遵循間隔30秒以上"
再問一下內容只要打開即可,還是必須觀看30秒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