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HD4414黑晶爐 卥素燈不會加熱(已解決)

楼主(2013-12-12):
這是本人第一次發帖,若有造成困擾的地方,望請多多包涵、指教。
家裡的黑晶爐上個月壞掉過一次,那時發現裡頭兩顆TRIAC BT139的接腳部份有一堆的螞蟻蛋,那時清過之後再把電路整理一下就可以用了,不過這次故障發現情形為電源可開啟,風扇會運轉,調段速時卥素燈不會加熱,有把兩顆TRIAC BT139拆下來測試,結果元件是正常的!但量電路板上的BJT都沒有電壓,但是電源供應元件的ZD部份有量到24V,可以請問各位專家有可能是哪邊有問題嗎?
另外在後側(從正面前視)的出口,有發現一個電阻(上面第一排字有畫一個朝上的箭頭後面有二個數字但看不太清楚,第二排寫著C 100),量測的值約為65歐姆,這顆是熱敏電阻嗎?拜託大家的熱心解惑了~~

网友:
不好意思~小弟現醜一下。
請問您開啟的時候有聽到繼電器在切換的聲音嗎?
電源輸入端有兩顆安規 X 系列的電容,綠色與黃色,順便檢查其電容容量是否正常。
ZD 有 24V 是正常的,它會把電壓輸出給 第四章圖右下角 Q10 電晶體,用來控制 Relay 切換,沒記錯的話它是 24V 的繼電器,那顆 Q10 比較容易故障(B有給電壓,但是C-E不會導通) ,先前從回收商拿了幾台,其中有一兩台都是那顆壞,換掉就好。也有碰過加熱到最高檔位就跳開的,幾乎95%都是那兩顆輸入端安規電容搞的鬼,換掉就正常。您再試試看~

网友:
我是直接做3組開關另外接線,分別為
1.風扇
2.鹵素1
3.鹵素2
QQ 完全改手動的

楼主:
謝謝py924的不吝指教唷!太感激了!
我明天會找個機會量測您指導的地方!話說我一開啟時並無聽到RELAY切換的聲音耶!
能否請教一下這邊RELAY的切換功能及用途嗎?另上面那顆電阻不知是什麼用途啊?

楼主:
有的! 明天也來試試看~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py924的不吝指教唷!太感激了!
我明天會找個機會量測您指導的地方!話說我一開啟時並無聽到RELA ...

聽您這樣說,那應該就是那顆 Q10 搞鬼了,您先確定看看 Relay 會不會切換吧。一試便知~

网友:
就變成半開、全開QQ

网友A:
小弟也才剛修復一台,故障原因是繼電器有吸的動作,有聲音,但是開關不過電,就是無電給鹵素燈管,淘寶調2科繼電器回來換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才剛修復一台,故障原因是繼電器有吸的動作,有聲音,但是開關不過電,就是無電給鹵素燈管,淘寶調2 ...

Eson 大~淘寶有很多物美價廉的東西,看您動不動就掏~下次要買東西就跟您靠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on 大~淘寶有很多物美價廉的東西,看您動不動就掏~下次要買東西就跟您靠行了~~ ...

缺料!!  露X見天,就是不見料!!   只好另外想辦法!!

楼主:
終於完修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查修的過程唷!

首先先拆下這兩個安規電容…

量了一下容值

都有容值耶!

懷疑是一顆PNP的電晶體在搞鬼… >__<
量了一下…

奇怪了~也是正常的啊!

聽了大家的建議,量了一下RELAY…

什麼!送24V給它之後量到竟然是開路!!
兇手就是它啦!二話不說~~換!

好啦!功能正常!它又可以繼續發揮它的價值了~~~   ^__^

楼主:
(已完修)PHILIPS HD4414黑晶爐 卥素燈不會加熱

已完修嚕!功能皆正常~~~

楼主:
呵~~~不好意思!可以請問大家怎麼把標題改成已完修呢? >__<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哇 !
滷雞蛋大大:不好意思打擾了!
回給樓主bigbear1007大的按錯回覆

12A繼電器
http://www.chipdip.ru/product/trd-24vdc-fb-cl/

1500W/110V=13.63A....繼電器規格用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不好意思!可以請問大家怎麼把標題改成已完修呢? >__<

12A繼電器
http://www.chipdip.ru/product/trd-24vdc-fb-cl/

http://www.100y.com.tw/searchdat ... VDC-FB-CL&m=any

1500W/110V=13.63A....繼電器規格用太小了!

网友:
樓上網址是俄文,看不懂,只懂零件規格。

楼主:
謝謝py924的指導! 很感謝喔!

謝謝lkkseemi的提醒,我也知道規格不符,先裝上試一下而已,有去材料店的時候,就會買回來更換嚕!感謝呢~~

网友:
又可以出火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A繼電器
http://www.chipdip.ru/product/trd-24vdc-fb-cl/

勝特力的東西賣得非常的貴

楼主:
真的可以出火鍋啦!

网友:
12A, 可能不夠用喔,原廠規格是用16A的繼電器,
最大火力時,可能會有問題。

楼主:
今天已經買了15A的REALY把它換下了~~謝謝呢! >__<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可以開大火,吃火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