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依舊是AS15的問題

楼主(2013-12-12):
型號:BENQ SK3742

問題:油畫,檢查TCON那顆AS15燙得受不了

TCON上的是AS15-HF,剛好手邊也有相同的(這顆底有膠(散熱片?)有夠難拆orz)

換完後,用電子顯微鏡檢查好幾次,看起來沒問題後裝機測試

開機之後沒問題,畫面正常,測試2個小時左右關機睡覺

早上去上課,家人代為再測機,從早上七點多開機,經過三個多小時試機 依舊正常後就關機

下課後,家人跟我說,下午要再開機測試,但開機過沒多久後就突然變成白屏

拆開再檢查,發現AS15有兩個地方腳燒掉了n_080|

附上TCON圖

腳燒掉了n_073|

如果是錫沒黏好,應該瞬間就冒火花吧?

還可以測試這麼久的時間嗎?不懂它會燒的原因

像這種情形,這顆燒掉的還可以再換一顆新的嗎?

這塊TCON會不會因為IC腳燒掉的地方而影響整塊板子?

AS15  真是難捉模n_096|

网友A:
露天網拍有這ㄍ零件~換換看上面再+裝依ㄍ散熱片

网友B:
不會,不是你T-CON的問題.
是另外一塊板有問題......
為什麼,請多多觀察面板.
我也因為懶惰,犯過你這個問題.
機器拆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天網拍有這ㄍ零件~換換看上面再+裝依ㄍ散熱片

esoa大你好

這個用了這一顆後,我還有兩顆喔~

它們底部都已經有散熱片

网友C:
節哀順變
不知道板大是用哪一牌助焊劑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不是你T-CON的問題.
是另外一塊板有問題......
為什麼,請多多觀察面板.

kf大你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可能主機板過來的電壓過大燒掉這顆嗎?

還是面板也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節哀順變
不知道板大是用哪一牌助焊劑呢?
感謝

bigger大你好

我是用這個幾霸摳的便宜貨

我現在想知道這樣燒腳對板子有沒有什麼影響?

网友C:
只好清潔後再對照datasheet囉!
這個也只能一一對照才知道燒掉那些!

网友D:
碳化黑色看清不清的掉,換一罐好一點的助焊劑,推薦AMTECH RMA-223-UV。

网友E:
我昨天也搞了一塊T-CON確定無短路  結果燒的跟你一樣 附近的地方,我的 都是AVDD腳位燒了,連換了兩顆都是這樣,最後換另一批的上去就不再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好清潔後再對照datasheet囉!
這個也只能一一對照才知道燒掉那些!

黑碳清掉了,燒掉的是下面這三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也搞了一塊T-CON確定無短路  結果燒的跟你一樣 附近的地方,我的 都是AVDD腳位燒了,連換了兩顆都是 ...

hankhu大你好

換AS15這該不會是靠機率吧XD

我剩兩顆而已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碳清掉了,燒掉的是下面這三隻腳

哈哈跟我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化黑色看清不清的掉,換一罐好一點的助焊劑,推薦AMTECH RMA-223-UV。

wensye大你好

謝謝推薦

看來真的要買罐好一點的助焊劑了n_10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跟我的一樣

那...那..那那

這要多換幾顆才會好囉?

有前輩知道燒這三腳的原因嗎?

到TCON的電壓過大嗎?

网友:
我是不清楚為何會燒那裡 但是我換另一批as15就不再燒了。 我是猜我燒掉的那兩顆可能品質有問題

网友:
還蠻想知道燒掉的來源處!
這樣才能避掉地雷!

网友:
不會是as15問題,一定是焊工不良+清洗問題。
個人經驗

网友:
VDD來自VDA +14VDC,電壓不是問題
AS15容易燒,原因多在腳位內層之(富錫+焊油殘留)
溫機後AS15產生的熱能融化焊油,助長富錫膨脹或流動而短路
此短路最容易發生在VDD & VSS較高電流腳位間

更換較佳錫油是一種方法,看老手用一瓶25元油膏也是駕輕就熟完修
多更換,會尋出自己現有工具:更換AS15 SOP

网友:
建議各位更換AS後要去測它的溫度 或用手摸  正常大該10度C最高不會超過20度C

我換完都會用手摸看看!~~以上建議各位  那AS不要買太便宜的

楼主:
剛剛把腳燒掉的那顆拆掉

燒掉處的銅箔全不見了n_103|

抓線路做跳線還不是內行

看來只能買一片了....

网友:
其實我也遇過一樣的問題 以為自己焊接不良 換了三顆都有問題 後來買另一匹AS15-G換 每個都沒失敗過

网友:
都有可能.
1.是AS15-G零件不良.10%
2.面板上,那二張長長的有零件故障.30%
3.面板上,那二張長長的板彎變形.30%
4.零件沒焊好.30%
自己看看吧.
如果VDD腳沒銅泊,沒關係.
如果VSS腳沒銅泊,就不行.可以用線補一修來用也可以.

网友:
更換過不少顆都沒有碰到這樣情形, 算運氣不錯, 只有次不小心短路斷銅鉑, 好幾條線花不少時間才接好,老花眼受不了.

网友:
給您一個建議,焊完一定要洗一下有焊接的電路。

网友:
我前幾天焊了一棵同腳距的ic、然後一如往常用去漬油洗一洗了事

上電後ic腳間竟然開始冒煙

用放大鏡看才發現ic腳後有很多焊油沒洗掉

再用無水酒精洗一次、洗的乾乾淨淨,

好在發現的早才沒事!

网友:
我也是用去漬油清,清完要看清楚腳跟腳中間有沒有東西.
再來面板上那二片長長也要看,板彎的一定要拆開來重新固定加墊片.
再不會再發生.
尤其是燒的.

网友:
焊油很重要.我之前也被焊油搞得我和好幾個as-15

网友:
我用這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黑碳清掉了,燒掉的是下面這三隻腳

燒斷的都是電源腳,要查一下有無其他短路喔???

不然上了還會再燒!!

楼主:
在燒掉那顆AS15後

毅然決然和學姐拿了一台熱風槍烙鐵二合一和一罐金寶焊油(就是eson大那罐)

之後又遇到兩台要換AS15的,就完全沒問題了

終於了解焊油清潔真的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燒斷的都是電源腳,要查一下有無其他短路喔???

不然上了還會再燒!!

eson大

後來在網路上買一塊,換上完修了n_096|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燒掉那顆AS15後

毅然決然和學姐拿了一台熱風槍烙鐵二合一和一罐金寶焊油(就是eson大那罐)

金寶的夠黏,如果用熱風槍施工很好用,如果用烙鐵拖錫,就用另一罐A開頭的,跑錫比較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