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此款高壓板如何找出vcc adj on/off gnd

楼主(2013-12-12):
此款是TOSHIBA M30筆電所拆下...想要改為電視觀看...但不知如何找出腳位定義...還請大大們幫忙小弟...

网友:
我記的沒錯的話,這種高壓條的接頭有4-5條地線,用電表側接點對螺絲孔或是接頭旁的電容負極端,就能找到地線接點,+電壓輸入端可測量接點對保險絲或是電容的+極端,通常是2條,剩下應該只有3條,一條ON/OFF,一條亮度,另一條是啥作用我就不知了,有些是空接!!

网友:
小弟那天在改W6A的燈管為LED,我找的方法跟樓上大大一樣,先把接地線找出來(下圖黑線接點),再把開機後19V找出來(下圖紅色接點),最後測關機時0V開機後有3.3V或5V的線(下圖黃色接點)。這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不過小弟失敗了,失敗不在接線,而在怎麼把燈座塞回去>"<

提供一點拙見,歡迎指教。

對了,我不是直接量接點喔。而是量它接出來的杜幫接頭露出的部份

少看到ADJ這一段,我猜應該量的是你去調明暗,而電壓有明顯變動的部份吧。

但我記得賣LED給我的賣家說過:
答覆:
是的.一般調光的條件有很多種.有高電位調整.低電位調整.時脈調整等等.各家廠牌所做的都不一樣.無法配合到每一款.

換句話來說就是最好找到板子的接腳定義。這樣最準確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有空再來找出腳位...

楼主:
再請教...已找出vcc及gnd腳位各三條線...還有三條線不知那條是on/off及adj...可否先通電後把公板上的on/off接上其中一條測是否為on的腳位...還有這種高壓條接12v會運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