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控開關無動作。(已解決)

楼主(2013-12-13):
和某燈具廠商購買的可以利用聲音使燈亮過一段時間後會自行滅掉幾組聲控板。

該聲控板動作原理,送電>先燈亮一秒>關燈>觸發MIC>亮燈且進入時間計算>MIC持續觸發>保持恆亮>MIC無觸發>關燈

想說價格還可以接受,買來自行DIY接在省電燈泡迴路上。

想不到,出現 有聲音燈泡卻不亮 的情況。(有燈亮一秒在關,之後就沒動作了。)

請教板上的各位神大,可以指導非本科系的小弟我 該如何檢測是哪裡的問題呢??

俯視圖

俯視圖

俯視圖

側面

側面

側面

側面

側面

側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看起來,沒有明顯的燒焦痕,
先補焊吧,焊點看起來,不是很好!

网友:
麥克風感應之後,訊號進入電晶體做訊號放大
檢查紅框標示的"電容式麥克風"是否有工作電壓
再往他連接的電晶體放大線路查

楼主:
fatzeros:
看起來,沒有明顯的燒焦痕,
先補焊吧,焊點看起來,不是很好!

有再一次補焊了,依舊無解。

雄爸爸:
檢查紅框標示的"電容式麥克風"是否有工作電壓,再往他連接的電晶體放大線路查

電容式麥克風測得電壓為0.36VDC 不知是否在正確工作電壓內。

檢查電晶體放大電路?? 這還得請雄大賜教,謝謝。

楼主:
各點測量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點測量的電壓。

紅黑線是否有分火線和負載之別.....交換紅黑線試試!

PCB板導線太細,請全面做導通測試看是否斷線!

楼主:
lkkseemi:
紅黑線是否有分火線和負載之別.....交換紅黑線試試!

PCB板導線太細,請全面做導通測試看是否斷線!

1.
紅色:火線
白色:負載
白黑色:共點
共四條線。

2.
導線的確蠻細的,查看有無斷線。
找到原因了,原來在[C3]和[N2]之間的導線無導通。

楼主:
RE: 【已解決】 聲控開關無動作。

感謝:lkkseemi、雄爸爸、 fatzeros 的拔刀相助。

网友:
修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 myself 兄,您是如何讓 C3 與 N2 接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myself 兄,您是如何讓 C3 與 N2 接通的呢~

也沒甚麼技巧和技術。
因為不清楚導線是在何處受損,所以我直接外接"鍍銀單芯導線"。
使用上安不安全,個人就沒有太大的顧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