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電阻叫做什麼名稱?

楼主(2013-12-13):
請問這個電阻的組值是22M歐姆,為什麼多了一圈?
這個材質看起來像塑膠,用途是光電管接地,這種電子材料行有嗎?

网友A:
無感精密電阻
不容易買到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感精密電阻
不容易買到

謝謝雄大,請問用一般買的到的5碼精密電阻取代可以嗎?(用於精密儀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雄大,請問用一般買的到的5碼精密電阻取代可以嗎?(用於精密儀器)

請先了解
無感電阻與碳膜電阻之差異性
再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替代品
畢竟故障設備在你手邊,我無法幫你判斷是否可以代用

你確定該電阻已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了解
無感電阻與碳膜電阻之差異性
再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替代品

電阻已經開路了,今天先用碳膜電阻3個串成一個(10+10+2),開機機器回復正常,但是不知這電阻的用途,就把機器關機,上網求救了,剛剛網路找了一下,還真沒有賣,我想還是買一樣的零件比較安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阻已經開路了,今天先用碳膜電阻3個串成一個(10+10+2),開機機器回復正常,但是不知這電阻的用途,就把 ...

[電子儀表] 請問,什麼是無感電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儀表] 請問,什麼是無感電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62-1-1.html

謝謝雄大,這篇我有爬文過,現在自己遇到,還跟文中提到的是對地電壓有關,剛剛在露天找到了,有我要阻值,現在就等賣家出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