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什麼元件??

楼主(2013-12-13):
請問這是什麼元件??

网友:
根據PCB上面印的U1來判斷
是IC機率頗大
建議你把零件上面的字體拍清楚來
或許有機會找到資料

网友:
請說明此電路板的用途或功能.

楼主:
請問有沒有代用.....THX這個是籃光機電源版...UI IC IDP=L07.........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代用.....THX這個是籃光機電源版...UI IC IDP=L07.........thx

FYI
http://www.unisonic.com.tw/UC3863.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YI
R7731
http://www.richtek.com/product_detail.jsp?s=979

大大金利害!

楼主:
大大金利害.........thx

网友:
经常看到这种封装,估计是IC,作什么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