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行動電源能修嗎?

楼主(2013-12-13):
我的行動電源不知道哪邊壞了~
因為我的行動電源有設計一顆LED做手電筒
但是他都不太會亮~時好時壞這樣~
所以想說拆開自己換LED~
但是後來發現LED是好的~有拿電池直接給它供電會亮~
但是在接回去就是不亮~想必是行動電源上的穩壓部份有問題?
所以供電不穩以致無法正常亮?這是我自己判斷的啦~

但不知道檢查起~於是就在板子上隨便碰阿碰~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到啥了~
突然就不能充電了~
但很奇怪~雖然說是不能充電~但是只有智慧型手機不能~
假設原本滿格(5格)~插上智慧手機~有瞬間充電一下~之後就5格馬上變1格
完全不能使用~不過再次將行動電源充電~他又恢復正常
我拿我智障型手機去充~很正常~用起來完全沒有問題~

但只要一拿智慧手機去充~我試過很多人的都一樣會這樣~
不過只要在拿去充電一下他又正常了~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這樣應該如何著手呢?!

网友:
照片?

現在吃 micro USB 充電的手機/平板,都會需要判斷 D+ D- 是否有訊號,量一下這兩腳的電壓是多少
同時,量一下 Vcc / Gnd 的電壓是多少

希望除了"狀況描述"之外,還能給更多"科學上的數據"
可以減少一來一往的時間

网友:
升壓部分有問題 或 鋰電池保護IC用的mos掛了
後者因為MOS掛掉,無法正常導通
導致電壓偵測出現異常

前者有可能升壓mos半殘,空載輸出可能正常
帶載就掛掉

需樓主自行跑線路才知道是哪部分掛

网友:
沒關係
這種學校不會教的事讓我們一步一步 做下去

這個算已經確認有電源 電池組正常了 再來就量一下 USB座的電壓是多少

LED的電是直接從 MCU來的 還是 MCU推晶體在給LED的
可以試試把電充飽 之後再將 模組斷開電池組 過一陣子之後在將模組接上
然後在充一下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