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on元件請教

楼主(2013-12-13):
之前淘了一片回來,發現有不同之處.
請問各位先進,上圖與下圖紅圈處是什麼元件名稱是什麼?
上圖數字為100,下圖數字為220
元件上的數字所代表差異為何?
兩板是否可通用?

网友A:
這是電感,元件旁邊編號應有 L 代號。
兩片的元件應是一樣的。

100 : 10μH
220 : 22μH

若不對的有請先進指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電感,元件旁邊編號應有 L 代號。
兩片的元件應是一樣的。

那兩片可否通用?

网友A:
上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就知道了!

上過了,不行,就是這樣我才頭大,呵呵!
如果確認可通用,那表示t-con沒壞,不能通用的話,就要另尋出路了!

网友A:
電視是什麼問題呢?
沒畫面?油畫?有沒有背光?確定是t-con的問題嗎?
還是無法開機?
電壓呢?

其實原板的 t-con 也是可以修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是什麼問題呢?
沒畫面?油畫?有沒有背光?確定是t-con的問題嗎?
還是無法開機?

有聲音無畫面無OSD有背光,T-CON有5V其餘電壓量不到,初步判斷T-CON毀損,
因後買到的T-CON上了之後情況依舊,故懷疑是否為電感不同而無法確認是否通,
如果通用即可認定T-CON無損壞,才可改公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聲音無畫面無OSD有背光,T-CON有5V其餘電壓量不到,初步判斷T-CON毀損,
因後買到的T-CON上了之後情況依舊 ...

這塊面板很容易(掛)
你的2個邏輯板 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面板很容易(掛)
你的2個邏輯板 可以通用

所以說面板掛了嗎?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面板掛了嗎?謝謝指教.

我只能說(可能原因) 不一定(手上有幾片是面板掛了)
將懷疑邏輯板 換另一個面板 畫面就正常 所以我是面板(掛了)

因為沒有電壓說明 只有5v 面板也事會沒有畫面
電視接手來源 是否屏線 以被更改過了 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牽扯問題會很多 您也無法細說  可能得故障點就很難釐清

网友C:
我有遇過中間那顆主 IC 8882 掛過..拿廢板換 IC 後就正常了

你可以量量版上相關電源,如 VCC、VGH、VGL..等相關電源..

估狗一下..站內有很多文章可以叁考..

网友D:
這張面板有二個型號
QDI QD37WL01
AUO T370XW02 V0 OR V5忘記了
目前跟你的一樣,我也有備品T-COM.
應該是面板的問題.
可能要修上方的板子才有解吧.
因為裝上去VGH,VGL的電壓異常的怪.
那二顆是電感,二片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張面板有二個型號
QDI QD37WL01
AUO T370XW02 V0 OR V5忘記了

我的面板型號是LK-315T3LF12 量過T-CON板,5V有進,其餘電壓皆是0
電視機型SHARP LC-32D40U,冷門機種,好像做給美國賣的,
材料少,才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遇過中間那顆主 IC 8882 掛過..拿廢板換 IC 後就正常了

你可以量量版上相關電源,如 VCC、VGH、VGL..等 ...

VCC、VGH、VGL,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是什麼問題呢?
沒畫面?油畫?有沒有背光?確定是t-con的問題嗎?
還是無法開機?

有聲音.無畫面.有背光
5V有,其他無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面板型號是LK-315T3LF12 量過T-CON板,5V有進,其餘電壓皆是0
電視機型SHARP LC-32D40U,冷門機種,好像 ...

確定你的面板  不是使用 這塊邏輯板
所以 你這台的來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你的面板  不是使用 這塊邏輯板
所以 你這台的來源是....................

來源是朋友給的,已GOOGLE,確定是此T-CON無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源是朋友給的,已GOOGLE,確定是此T-CON無誤!

有網址嗎
因夏普用qdi邏輯板 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你的面板  不是使用 這塊邏輯板
所以 你這台的來源是....................

大大,你說得也沒錯,但是我GOOGLE好像是同一機型,但使用有2種邏輯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你說得也沒錯,但是我GOOGLE好像是同一機型,但使用有2種邏輯板.

有沒有可看的資料
我看一下
您搜索的(關鍵字)為何

网友E:
上圖 T-CON 是原本的

下圖,可能不能代用, 應用上圖 T-CON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圖 T-CON 是原本的

下圖,可能不能代用, 應用上圖 T-CON修理

上圖是原來的沒錯,下圖已經上過,跟上圖的情況一樣,
VGH、VGL,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看的資料
我看一下
您搜索的(關鍵字)為何

關鍵字LC-32D40U T-CON,http://www.shoptvparts.com/proddetail.php?prod=HP321X0060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關鍵字LC-32D40U T-CON,http://www.shoptvparts.com/proddetail.php?prod=HP321X00601A

想問一下 你的屏線 有沒有人(動過)
背光是否(全白)沒有顏色

不接邏輯板 開機 屏線的電壓 每條線電壓
邏輯板有(主電壓5v 沒有on \ off 電壓) 邏輯板是 會(量不到電壓的_
懷疑(主板故障) 您查一下

网友:
這種T-COM還有一個機種有用.
就是TOSHIBA 37HL86G 跟兆赫也有一台這種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一下 你的屏線 有沒有人(動過)
背光是否(全白)沒有顏色

屏線無更動過,背光全白無顏色,
屏線
1>5.25V
2>2.25V
3>5.25V
4>5.25V
5-11>0
12>1.5V
13>1.2V
14>0
15>1.74V
16>0.95V
17>0
18>1.85V
19>0.8V
20>0
21>1.12V
22>1.45V
23>0
24>1.4V
25>0.8~1.25飄
26>0
27>0
28>3.27V
29>0
3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線無更動過,背光全白無顏色,
屏線
1>5.25V

這些數據是
那一塊邏輯板
數據有無接邏輯板
邏輯板有沒有接上(面板屏線)
這個邏輯板(有2個版本)型號同(供壓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些數據是
那一塊邏輯板
數據有無接邏輯板

數據是沒有接邏輯板的數據,直接由主機板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數據是沒有接邏輯板的數據,直接由主機板測量.

這個屏線數據 我手上沒有(資料)
也在查
很確定是 電壓(供電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線無更動過,背光全白無顏色,
屏線
1>5.25V

現在確定您的邏輯板是故障
用(濤 那一塊 可能是好的喔)
現在看你要不要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確定您的邏輯板是故障
用(濤 那一塊 可能是好的喔)
現在看你要不要試(而已)

大大,兩片我都試過,情況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確定您的邏輯板是故障
用(濤 那一塊 可能是好的喔)
現在看你要不要試(而已)

感謝您的用心指導,我想我如果用公板試試看,再不行我想就棄修吧!
這台機器的資源好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兩片我都試過,情況依舊!

我知道喔 所以會請你用 那一片喔
2個確定不能(通用)
剛剛拿到(這2個邏輯板)測試一下 和你說的(情形 一樣 白屏)

原來那一塊(故障) 另一個 (是好的) 所以看你有沒有要(試)
責任自行擔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用心指導,我想我如果用公板試試看,再不行我想就棄修吧!
這台機器的資源好少. ...

資源很多 看你(運用)
要修好這台電視 ( 要費點時間 )
看您(爬文耐力) 有很多答案是(不會被公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資源很多 看你(運用)
要修好這台電視 ( 要費點時間 )
看您(爬文耐力) 有很多答案是(不會被公佈的) ...

謝謝您的耐心指導,我會再繼續尋找資源的,
我想先確認面板是否為好的再繼續下去,不然如果面板掛了,一切都是白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耐心指導,我會再繼續尋找資源的,
我想先確認面板是否為好的再繼續下去,不然如果面板掛了,一切都 ...

確認面板是否為好

您的面板是好的 現在剩下(邏輯板)
不要放棄 想一下(不會動作原因)
答案在(這帖子 ) 當中 細心看一下
因 很多人 也在等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VGH、VGL,無電壓.

此 t-com 不難修..前人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
這片沒記錯的化, 有分 5 /12V 電源輸入(面板上有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 t-com 不難修..前人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
這片沒記錯的化, 有分 5 /12V 電源輸入(面板上有寫) ...

2片看是一樣,放大後還有東西不一樣

网友F:
這片用5v嗎?

我確定一件事.這2片是相同的
也確定vcc是12v....
用5v要點亮.因該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片用5v嗎?

我確定一件事.這2片是相同的

你好,面板寫5v,面板型號是LK-315T3LF12.

夏普液晶屏LK315T3LF12 信号接口
信号大类:         LVDS
信号小类:         LVDS (1 ch, 8-bit)
面板电压:         5.0V (Typ.)
面板电流:         960/1440mA (Typ./Max.)
面板功率:         4.8/7.7W (Typ./Max.)
接口类型:         端子
接口品牌:         JAE
接口型号:         FI-X30SSL-HF
接口脚距:         1.0 mm
接口数量:         1 pcs
接口脚数:         30 pins

网友:
查一下DC-DC的PWM.就知道他是幾V了

网友:
面板型號是LK-315T3LF12

V 32 CO : T-CON  5V

QD32HL02

V 32 CO : T-CON  12V

新板有寫VCC5V也不能代用,舊板沒VGH電壓確定故障要用舊板5V電壓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