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21吋映像管電視維修

楼主(2013-12-13):
故障情況
廠牌型號
主機板的樣子
判斷是垂直掃描線路上的問題,因苦尋不著線路圖,不知哪位大大能提供點建議呢?

网友:
那是垂直方面的問題沒錯(垂直反折).
請巡一下垂直電路的電解電容,會發生如此情況都是電解電容發生問題,八成已經發生類似漏液等狀況,比較大機率從外觀即可看出來
比較保險的做法是垂直部分電解電容全更換.幾顆而已那沒多少錢,經高壓AND高熱摧殘的電解電容用久了容易損壞.

网友A:
luodyimin 大大
發文時請先看一下版規,還不錯看~
修改好後再幫您移回適當版區~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odyimin 大大
發文時請先看一下版規,還不錯看~
修改好後再幫您移回適當版區~

這樣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