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D電阻的疑問(已解決)

楼主(2013-12-13):
如下圖的SMD電阻R100查了一下是0.1歐姆
但找不到0.1的請問是否可以使用0毆母代用??

如果可以用0毆母代用那又衍生出一個問題
通常0歐姆的電阻是拿來當保險用
可是下圖中0.1歐姆前已經有一個3A的保險絲了
為什麼呢??

网友A:
單純的跳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單純的跳線????

有可能是當成電流偵測用電阻.

网友:
這東西 有時候很難釐清

1.可能是作current sense的電阻 要看電路架構
2.做EMI filter使用 :為了過 EMI的對策
3.有可能RD 忘了delete 直接導入的量產 不影響功能

网友:
個人認為電流偵測電阻的成分居大
畢竟那不是一般材質的電阻
單價比一般SMD電阻貴上幾十倍

精密电阻合金
http://www.baike.com/wiki/%E7%B2 ... B%E5%90%88%E9%87%91

楼主:
補上完整版子相片
這是BenQ V2220H LED液晶螢幕的恆流版
目前測出來輸入的12V正常過了R100之後電壓從 0 V 一路慢慢上到 5.x V
量測R100阻值大於1M歐姆(有時還無限大)

明天直接短路來試試會怎麼樣

楼主:
測試完畢,直接短路就恢復 12 V , 回裝熱機測試中

网友B:
升壓IC  MP3388電路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esignNoteDoc/AN022.pdf

當12V開始供電瞬間 對電容220uf x 2 = 440uf 充電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electric/capchg.html

若無 0.1 resister 瞬間電流無線大  若有 0.1 可壓到 120A

實際上 考慮電容內阻 接線阻抗 ...等  會比120A小很多

為了避免冷機時啟動背光點亮瞬間  降低大電流使 fuse 3A燒掉的機率
提高產品穩定度的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壓IC  MP3388電路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esignNoteDoc/AN022.pdf

感謝duncan的說明,原來這一顆電阻的功用是這麼微妙,果然是做雙保險,有買到再換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