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199的低價耳麥維修請教

楼主(2013-12-13):
症狀 : 調節聲音時會造成只有單邊有聲音,要調整很久才能調到雙耳有聲音
本體

耳機本體

耳機本體

正面

音量調節正面

音量調節正面

背面

音量調節背面

音量調節背面

請問如何將耳機的音量調節器拆開,或是有其他修理的方法嗎
想說整體都還不錯,就只是音量調節器有點問題而已
再此發問請教各位
謝謝!!

网友:
1. 拆開
2. 買瓶接點復活劑噴罐將調音量的可變電阻噴一噴
3. 若OK了就裝回去

网友:
看您圖片,正面已經有孔,
不用拆,把接點復活劑從孔與調節鈕噴進去,調節鈕轉一轉試試看。

不行的話,如果無法拆開,在側面適當位置鑽孔撬開。

楼主:
感謝
我的問題解決了
耳機雙邊都有聲音了
真的只要噴接點復活劑就解決了
本以為要拆開換東西的
真的是太感謝大家了

网友:
上次把耳機丟到洗衣機洗完後,要轉轉插到手機孔歪一邊才會有聲.
結果是接點拉斷接觸不良,新換插孔頭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