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日立21吋映像管電視維修

楼主(2013-12-14):
故障情況
廠牌型號
主機板的樣子
判斷是垂直掃描線路上的問題,因苦尋不著線路圖,不知哪位大大能提供點建議呢?
又垂直線路的相關位置,大約在主機板的哪個位置呢?

网友A:
不用缐路圖,垂直lC旁電容器1顆不良,(在散熱片內)印象中好像330UF(或220UF)
這是sampo.   Oem

网友B:
最後一張照片,中間靠上面一點的地方,那個斜角ㄇ型散熱片就是垂直輸出IC.查那IC各腳所接的電解電容,最好徹底一點全換掉,反正沒幾個,換了得安心.
那台機器是聲寶幫日立OEM的,那問題已是聲寶系列電視的傳統性通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缐路圖,垂直lC旁電容器1顆不良,(在散熱片內)印象中好像330UF(或220UF)
這是sampo.   Oem ...

感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一張照片,中間靠上面一點的地方,那個斜角ㄇ型散熱片就是垂直輸出IC.查那IC各腳所接的電解電容,最好徹底 ...

感恩,謝謝~

楼主:
二話不說,今天就抽了點空,將電視再度拆開,就兩位大大建議,將垂直電路附近的電容收尋了一下,發現有兩只電容看似雖好但有微凸,如下圖位置
拆下的電容兩只,330uf/25V,470uf/16V
不管三七二十一換上再說
復原後送電,正如樓上二位大大所言,一點不假,顯示已完全正常,在此特予感謝.

另外,讓我想到還有一台塵封已久的LG RN-21F30T型號CRT老電視,好像也有些問題,改天再PO上來向諸位大師們請教.
只能說痞酷網這裡真的是臥虎藏龍,不是嗎?

网友:
恭喜完修...又可用好一陣子....

楼主:
感覺上,相對LCD液晶電視而言,CRT電視好像比較耐用,用個10來年似乎都不成問題.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

网友:
前幾天我也剛好換330U這一顆.相同症頭.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上,相對LCD液晶電視而言,CRT電視好像比較耐用,用個10來年似乎都不成問題. ...

感覺上,液晶電視的問題不在耐用度;而是每年都想換更大的....

网友:
聲寶CRT主機板11334-1b-5-(1)之垂直輸出電容C510容量不足為此現像通病,可能為330U 470U或1000U,依其使用不同款之CRT而有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