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大家三隻鳥的VP171s

楼主(2013-12-14):
左上角的痕跡 雖然會影響,但是可以看的到圖
自己感覺:面板應該沒壞!? 但是那個痕跡越來越大
想請問大家這是偏光膜的問題嗎?
如果是的話,這個型號的偏光膜好買嗎?
因為是舊式方形的(雖然我爬文 看大家說 不好換)

网友:
t大:
應該是偏光板老化吧!!
參考喔!!

网友:
偏光膜+1

网友:
這叫做偏光膜起泡,外層的可以摸出來,裡層的摸不到..

网友A:
小尺寸可自行維修練功...
網路上有再賣,不過要自行裁切 ( 4:3 or 16:9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可自行維修練功...
網路上有再賣,不過要自行裁切 ( 4:3 or 16:19 )

最好內外 全換
用比較久

网友B:
小弟怎麼覺得.....這張圖裡......
圓型的部份是偏光膜沒錯...但t大指的應該是左上角處
斜斜的不規則發亮區塊....會漸漸變大..應該是液晶漏液了才對
換偏光膜應該救不回來....以上淺見,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怎麼覺得.....這張圖裡......
圓型的部份是偏光膜沒錯...但t大指的應該是左上角處
斜斜的不規則發亮區 ...

漏液好像是雨滴狀 我記得有人提過n_088|

网友:
這台是外接高壓版大口.買一台2手17吋的.面板退過去就好.需換高壓版小口

网友:
又一次 維修實例 學習了 甘恩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