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教CRT 國際牌TC-20V9自動會關機

楼主(2013-12-14):
開機半小時後,就會自動關機,自動關機後只要一開機就會馬上關機
,除非關機等一段時間,再開機就可以再用一下

网友:
自動關機
是開機多久才會發生這種狀況?
自動關機前有無異常現象?
敘述詳細些,我們也好幫你抓問題.

网友:
量測B+ 這型要115V
  電源IC為STR30115

网友:
將面板按鍵(SW)全部換一換看看

网友:
1.b+電壓過高
2.高壓電容退化不良
3.relay不良
4.機板虛焊
5.面板按鍵不良
6.設定時間關機
7.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