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文科技代工 GemTek WIXHSM-100 耳機插頭

楼主(2013-12-14):
請教諸位先進大大
正文科技代工 GemTek WIXHSM-100手機  耳機插頭 (僅插頭,不附線)
那裡買得到
我在光華找圓徑一樣,可是略短1mm
插進後(未接線)無法切斷喇叭的聲音
手機也沒出現耳機圖示

网友:
1.不一定是長度問題 !

2.未接耳機只插個空插頭是不會動作的

3.雖然只有4節卻是能搞出很多花樣、建議你先拿原廠的把每一支腳定義弄清楚,

一般左右耳喇叭要接上、mic及按鍵可有可無。

网友A:
現在四極耳機 腳位有兩種
LRGM LRMG                             L左聲道  R右聲道M麥克風G地線
要接上線 設備才知道 有耳麥插入
三極耳機可通用四極孔
四極耳機不通用三極孔
要轉接頭 或短路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四極耳機 腳位有兩種
LRGM LRMG                             L左聲道  R右聲道M麥克風G地線
要接上線  ...

了解
感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