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面板的疑問

楼主(2013-12-14):
我的電視是 聲寶 LM-32V22 用的面板是 日立 TX80D17VCOCBA 這塊 但是壞了

Q1 想找別的面板來換 請問除了要注意解析度要相同之外還有哪些
是不是連T-CON 也需要一並換掉 再看看屏線位置對不對就可以了嗎?
但是卻找不到 TX80D17VCOCBA 這塊面板的規格書

Q2 日立 TX80D17VCOCBA 換成 TX80D16VC0CAC 是可行的嗎?

网友:
TX80D17VCOCBA 換成 TX80D16VC0CAC 可以

网友:
應該是可以.
只要注意腳的定義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