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黑膠唱機

楼主(2013-12-14):
各位前輩嗎小弟這有台黑膠唱機現在情況是送電後唱盤不會轉
小弟有大概看了一下照片那個零件會像齒輪一樣會跳齒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唱盤不轉有關
請前輩嗎幫我看一下

零件

零件

网友:
看這構造,應該是馬達軸心利用摩擦原理帶動照片中心那個黑色輪
那黑色輪看來磨損的蠻嚴重(橡膠材質?),那應該要換掉了.

网友:
橡膠輪看起來受損嚴重,檢查一下橡膠輪所帶動的軸是否卡死,用手轉轉,噴一下wd40看看

网友:
從照片來看應該是剎車減速或增速用橡膠
假若馬達會轉,沒猜錯的話在唱盤的大圓盤那裡面應該還要有一條帶動皮帶才對

网友:
沒有皮帶啦!!
那個橡膠輪爛掉了
橡膠輪不好找啊!!
壓電式唱頭唱針也找不到了!!

网友A:
這個墮輪已經不容易買到了,我的處理方式是請人幫忙用車床車一個類似他的輪子,輪子邊緣車一個溝,再將油封掛在輪子邊緣,型狀會跟那個墮輪一樣,你的應該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一樣大小的油封,套上去就好了。

网友:
小莉莉和shinn的說法和做法是對的,這種原始的東西大多是很精巧的機械設計,不複雜,但現在的人要想修理不大好想到當初設計者的精巧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墮輪已經不容易買到了,我的處理方式是請人幫忙用車床車一個類似他的輪子,輪子邊緣車一個溝,再將油封 ...

那個傳動輪的直徑會影響轉速,

差了1mm轉速就不正常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個傳動輪的直徑會影響轉速,

差了1mm轉速就不正常啦!!!

有一種在測試轉速的圖片.......
上面畫了很多圈圈.....不是全圓的...而是一段一段的.....
套在轉盤上面.....馬達轉動時....就能看出轉速....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在測試轉速的圖片.......
上面畫了很多圈圈.....不是全圓的...而是一段一段的.....
套在轉盤上面.. ...

是不是就是他 還帶水平調整,可看 33  或  45 的轉速
上面有寫 33轉 50HZ 60HZ 或45轉 50HZ 或 60HZ

网友:
是唱機傳動惰輪,由上角轉軸會讓惰輪上下以變出33.45.等轉速以配合唱片

楼主:
經小弟有找資料那個確定是唱盤的惰輪,除了那個惰輪其他還是正常的
也有去找個惰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可以用的
只能努力再找找了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就是他 還帶水平調整,可看 33  或  45 的轉速
上面有寫 33轉 50HZ 60HZ 或45轉 50HZ 或 60HZ

沒有這麼高級啦!!!....就單獨只有那張紙......

跟圖片裡得紙一樣.....

网友E:
收修一台膠片唱機,無唱針、33/45也不轉動
等拆機後,看是我殺肉支援你,還是你的過來奉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修一台膠片唱機,無唱針、33/45也不轉動
等拆機後,看是我殺肉支援你,還是你的過來奉獻

剛看標題還以為又是你的貼文,想不到不是,然而你還真有一台,我老家也有一台,以前朋友自製品送我的,唱機與放大器二合一的老古董,也許年紀跟你有得拼了,就擺在倉庫裡,守著寂寞的歲月.

网友F:
唱頭現在都還找得到啦
MM,MC的都有
唱盤也有新型的,內建RIAA放大,甚至還有USB介面
只是咧,軟體(唱片)很少就是了(多為古董品流通,新出版非常之少)
現在的LP黑膠玩家走精緻砸錢路線的比較多數
(話說,我這兒還有音技唱頭放大器的資料,找一找來發技術文好了.顆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收修一台膠片唱機,無唱針、33/45也不轉動
等拆機後,看是我殺肉支援你,還是你的過來奉獻

還殺肉,要不要熬湯來喝呀 ...
機種完全不一樣,你的算是祖父級的,我的算是曾祖父級的,零件完全不同,應該說你的是較後期的精製品,我的呢是DIY級的粗製品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唱頭現在都還找得到啦
MM,MC的都有
唱盤也有新型的,內建RIAA放大,甚至還有USB介面

期待您的發文,唱頭MM,MC順便介紹一下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還殺肉,要不要熬湯來喝呀 ...
機種完全不一樣,你的算是祖父級的,我的算是曾祖父級的,零件完全不 ...

OK!OK!老王吃肉,我喝湯
那根唱針也許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OK!老王吃肉,我喝湯
那根唱針也許能通用~

喫無肉,連骨頭也要檢起來啃 ...

我的唱機會說:我是未發芽的豆子,不要吃了我,只要加水,我就可以長豆芽了.

网友:
有時夜深人靜聽黑膠片,那斯斯聲還蠻令人懷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