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您的二行程機車排氣管卡機油造成引擎無力,這招可以試試看

楼主(2013-12-14):
二行程機車的一個特性是,機油混合入汽油內潤滑汽缸活塞,同時燃燒掉
但也因為機油燃燒或有不完全,騎久了機油會在排氣管內造成堵塞
這會造成引擎無力,而且白煙會冒的很嚴重
這問題如要治本,比較多人會建議把整隻排氣管換掉
不過治本方面,其實還有個方法
那就是把排氣管給拆下來之後,用火烤
拿瓦斯噴燈給它前前後後徹底烤過一遍
在管子外部加熱的同時,卡在裡面的機油會燃燒冒煙排掉
需要的時間因各台車管內卡油狀況不同而也會有所差異
之前我的小50是烤了五六分鐘給它休息一下,再烤,這樣持續了半小時多四十分左右
管子烤完之後敲一敲,把裡面燒出來的碳化物質敲出來
再發動拉一下轉速,之後就可以騎的蠻順了
以前我在用這招的時後沒有拍照,所以沒提供照片
其實排氣管是蠻好拆的
不過用這招之前絕對要注意一點:慎選作業場合
因為排氣管在烤的同時會冒大量煙,如果在都市住宅區內搞這招絕對會引來家人鄰居"幹醮"(台語)
我之前在用的時後,是把車子牽去我一個住郊區山上親戚住的地方拆拆燒燒,週邊鄰居離很遠所以不會影響到
手上有二行程車,又有適當作業地點的朋友,有興趣自己DIY保養的話可以試試看

网友:
省錢好方法,謝謝提供,有空試一試。

网友A:
是省錢好方法 但是不會退漆生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省錢好方法 但是不會退漆生銹嗎。

痾,這點我倒忘了說,烤完之後要給它重新噴漆.
請用耐熱噴漆,一般鐵X士(X樂士,鐵樂X)不適用,因其耐熱效果極差.

网友B:
泡在煤油裡面不知道有沒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在煤油裡面不知道有沒有效

也有人用此方法,我沒用過,不過聽說效果還是有差,只適用於輕度堵塞.
一般流傳的清排氣管方法除了火烤和用煤油外,另外一種方法是用鹼片溶液灌進排氣管,放個一段時間後把鹼液倒掉之後用清水灌進去沖乾淨.但這種方法有個風險:如果沒把鹼液徹底洗乾淨,留在管子裡面的強鹼會腐蝕管內壁,到時候排氣管整個破洞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网友:
不只在排氣管內會造成堵塞
以前同事的車車連排氣口都堵塞了,騎到一半熄火發不動。我一看嚇壞了,排氣口整個堵住,通一下排氣口就好了n_029|

网友C:
去年碰過一位賣機油精的業務,
他在我的50CC二行程機油內加入了2~3CC的油精,
然後重摧油門幾分鐘,
因有事急著離開,未問清楚是什麼油精,
離開時,機車也沒覺得有多大差別,
但是第二天開始,整個引擎馬力變的好大,
幾乎跟新車一樣,(我的50CC已經20多年老車了)
排煙也幾乎都看不出來,
聽說幾乎所有的引擎都可以用,
二行程四行程柴油引擎都可以用,
尤其是大卡車大貨車烏賊車加入油精,
馬上消除黑煙,馬力又加強又省油,
(確定絕對有效,當時有位婦人也批去專賣大卡車大貨車)
現在不知要去哪裡買啊!!

他的油精可以清除引擎和排氣管內的積油和積碳.

网友:
先找個空曠無人處,塑膠車原地油門控制在不窒息的情況,一直加大,到油垢燒化噴出去,從沒煙到大煙到無煙,大多就OK了,不過非水冷擋車不能這樣,出去騎掛一擋,衝個幾來回也可以,都不行只有抽消音管出來燒(擋車),或切排氣管肚子整理(塑膠車)。

网友:
小學的時候看過鄰居伯伯烤排氣管,他用炭爐當火源烘烤排氣管,
然後斜斜放置持續加熱,慢慢黑黑的油泥就會流出....

對了!他那種不是速克達的排氣管,是檔車不銹鋼長長的那種..

网友D:
對了!他那種不是速克達的排氣管,是檔車不銹鋼長長的那種..

很多速克達車不能用火烤排氣管,因為消音靠消音棉,只有用擴散板消音結構的能烤

网友:
以前2行程的檔車時代,我也曾拆下排氣管的內管來燒烤
換成自動變速的速克達後...拆下來烤就比較難烤了...實在是太大支了...
所以...乾脆在排氣孔的下方打孔,這就解決了
而且,孔洞在下方更便於排出未燃燒完的混合油,比較不會再次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他那種不是速克達的排氣管,是檔車不銹鋼長長的那種..

很多速克達車不能用火烤排氣管,因為消音靠消音 ...

這我就要說明一下了,因為我的車就是小50速克達,只是我用的方法比較不一樣.
一般所謂烤排氣管的方式(用於雄獅,B1等老檔車)是"持續性長時間的烤",甚至要烤到通紅的程度
我倒不敢這麼作,因為一怕烤到變形,二怕會傷到內部結構
我所採用的是短時間多次(大概每烤個五六分鐘就冷卻休息一下,再繼續)的方式
也沒有烤到通紅
這樣花的時間會比較長,不過比較保險

网友E:
騎 王牌,追風 時怕高速縮肛
噴合油都調的很大
所以也是經常烤管
烤過後管通了,消音棉也沒了
鄰居抗議聲變大了

网友:
這話題讓我想起鄰居杯杯機車的引擎聲浪,不知道的人聞聲
以為是台重機、很大很帥的那種,結果是台豪邁。因為排氣
管破洞的位置很到位、很剛好、很正點,導致排氣管聲音超
吸引人.....一轉過頭去看整個FU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騎 王牌,追風 時怕高速縮肛
噴合油都調的很大
所以也是經常烤管

較早期的DT
接下來王牌,追風
2T性能極緻的NSR
小鬼頭拿來大改的ADDRESS,DIO,JOG........
真懷念以前的2T暴力年代
可惜現在環保勝於一切
那光輝年代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ㄚ....

网友:
如因是老車,這招還不錯用,謝謝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有人用此方法,我沒用過,不過聽說效果還是有差,只適用於輕度堵塞.
一般流傳的清排氣管方法除了火烤和用 ...

把排氣管倒立在桶子裡面,桶子裡面放入片鹼淹過排氣管,
桶子底下用瓦斯加熱,這樣有用嗎?
我家也有18年的2行程老摩托車...

网友:
加熱金屬做的排氣管.會不會有熱處理裡所謂的"退火"發生呢?不然就是別加熱得太過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排氣管倒立在桶子裡面,桶子裡面放入片鹼淹過排氣管,
桶子底下用瓦斯加熱,這樣有用嗎?
我家也有18年 ...

鹼液浸泡方式我倒沒試過,無法深入置評
請用咕狗搜尋關鍵字"排氣管  鹼片"找找看
會有一堆相關資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去年碰過一位賣機油精的業務,
他在我的50CC二行程機油內加入了2~3CC的油精,
然後重摧油門幾分鐘,

好想知道 ~ 這麼神奇的東西 ~ 要去哪買 ~ 露天有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想知道 ~ 這麼神奇的東西 ~ 要去哪買 ~ 露天有嗎 ??

當初事忙,也沒問清楚是啥品牌,

現在只有找那位業務員再問清楚啦,

我也想再買來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