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貼膜機 有哪位神人 可以改成放大板的 偏光膜貼膜機

楼主(2013-12-15):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754894817.9.WFig8x
看了第2段 平板貼膜教學視頻後 我終於了解 為何專門貼偏光膜的人貼的又快又好 沒有氣泡跟灰塵
大家都號稱 是用機器貼 結果原來如此

大家發揮一下想像力  家裏如果有一台可以調整尺寸 放大板的貼膜機
貼偏光片根本不是問題

論壇有那位神人  願意出力搞一下 在下願意當白老鼠

网友A:
很好的貼膜工具,不過都是貼新膜,小面積,施工較容易,
如果將其放大到液晶面膜的粘貼,相信有很多人有興趣,
關鍵只剩在除膜的部份了。

或許在機購部份 arthur0518 大是行家,如果糾集多人請arthur0518 大出馬,
期待 pigoo 貼膜機的誕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貼膜工具,不過都是貼新膜,小面積,施工較容易,
如果將其放大到液晶面膜的粘貼,相信有很多人有興 ...

除膜的部份 其實 用專用的除膠水 倒上輕輕鬆鬆 就可以解決 我是去一家專門貼光膜 的人偷看到
但是我一直納悶 他說是用機器貼膜 可是我從來就沒看到他的機器 只看到一具類似視頻第2段
的夾具 直到我看了視頻 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根本就沒有機器 只是他有一台類似視頻的平板貼膜機
的大型輔助工具 難怪他可以貼的好 又快 沒有氣泡

网友:
以前自已作裝潢貼木皮時,上膠後要用橡膠滾輪來滾平木皮,
與貼膜時所用的滾輪是相同原理的,所不同的是當面積大時,滾輪長度也要適中,
這樣在大面積的液晶面板上滾過才可一次完成,
個人認為平面的部份,可以用平坦的工作桌,所需要的是一個可調的框架,
和一隻適中的滾輪,如果滾輪長度可變可適用不同尺寸的貼膜會更完美,
如果滾輪可規納在一固定路徑的的滑槽內或許會更理想,
如果機構的部份把它做成可調式的木製品,不知強度夠不夠?

哈!以上太多的如果,未知數太多,我想要有高人來進一步指點了....

楼主:
快快 還差一點  神人為何還沒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類似這個冷裱機台
http://www.mycard.com.cn/big5/produce/lenbj.htm

看了內容物冷裱機,工作方式類同大型印表機的機架,是由滾筒的轉動移動工作物,
而我們所作的工作物是易碎的玻璃,所以用一固定的平板來承載工作物,以移動滾輪來施工較安全。
就像是早期的油印機的工作方式。

以上提供大家參考.......

网友:
看了影片以後,覺得其實不用買那台手機用的貼膜機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之前看到一段貼膜影片,是大型LCD面板的。就用一塊大約20~30公分長的硬海綿。。。。看過就覺得這種方法已經很好、很快了。。。。。好像10秒。。

這段影片我有貼過。在哪兒忘了。。。。

网友C:
  熟能生巧。
  这贴膜工艺不算复杂,掌握好尺度就OK。
  手机、iPAD都是自己动手的,基本无气泡。
  告诉大家,若需要无尘环境,请将贴膜阵地转移到卫生间的沐浴房里!事先用雾化水对房内空气做除尘作业,稍后再进入贴膜!不能保证百分百无尘,但相对干燥的卧室、客厅要少得多吧?静电也没有了。如果有朋友手中有单反相机,经常自己清洁CCD,那我说的“环境”也挺适合的。
  另外,贴膜的粘合面千万不能与其它东西接触,搞上去油脂、灰尘就基本报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熟能生巧。
  这贴膜工艺不算复杂,掌握好尺度就OK。
  手机、iPAD都是自己动手的,基本无 ...

大陸霾害這麼嚴重~~~一撕開膜應該馬上報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陸霾害這麼嚴重~~~一撕開膜應該馬上報廢了吧..

兄弟说笑了。那是在路边撕开的话,哪里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