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電池問題

楼主(2013-12-15):
工業電腦裡CMOS電池為 VARTA CR1/2AA 3V鋰電池-950mA
http://ts2.mm.bing.net/th?id=H.4624375316021769&pid=15.1

可以用鈕扣型CR2023代替嗎?

网友:
可能不行...電壓夠但是電池容量不夠

楼主:
有什麼比較便宜的電池替代嗎?

网友:
用手機在用的3.7V充滿電4.2V,一般應有800mA以上,想用久一點可以用1800mA以上的.

電池串接一個1N4001和一個蕭特基二極體,再接到CMOS.

网友:
CR2的很便宜阿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EY&t=0&o=4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14250&t=0&o=4&p=1
應該是 VARTA 牌子在貴吧

就看SIZE適不適用

网友:
可以~不過很快就要在換電池了~
我公司的機械上的電腦我換過~

网友:
建議用鋰鐵電壓較接近且較不會漏液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