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的問題

楼主(2013-12-15):
大家好 傻傻的喵 想要請教大家
這是家中的水塔抽水馬達,之前都是去頂樓看水塔有沒有水再下樓抽水
不過這幾天台中下雨,很麻煩想說自己裝個抽水系統
這是我自己畫的圖

問題 1
請問一下,紅色部份的電線需要用多大規格的,可以用細一點比較便宜嗎?

問題2
我的圖好像少標了, MC/a 是不是要接 電磁接觸器的 a接點 (13) , (14)

問題3
如果我要再裝 積熱電驛 O.L ,需要什麼規格(幾A的) ,我的抽水馬達是 1/2HP
110V,60Hz , NFB無熔絲開關是 15A

問題4
如果我要改成自動的, 定時器 TIMER 是不是接在 紅色(液面控制器) 前端
還是接在 (液面控制器) 和 (電磁接觸器)中間

請各位高手指教謝謝,這幾天想來買材料了

网友:
這個馬達看起來應該是1/4馬的吧?(不會很大)

電壓應該也只是110?
你的水塔有地方可以放(浮球開關)嗎?
如果有其實不用那麼的費事(有比較便宜的作法)

畫圖功夫不好~
我盡量表達...

网友:
液面控制器直推就可以了
除非你的馬達功率有750W以上 那就要加電磁開關或是繼電器了

控制器有兩個洞
一個接馬達一個接NFB  如果有錢NFB換小一點 有的短路電流不夠大NFB不會跳可是電線卻在燒了n_033|
控制器要接紅色那條 白色是中性線
線用1.6mm的就好 一尺5元
如果還想省
可以找家中廢電器裡面的線
可是不要在有日曬或有水的地方喔
久了會漏電

网友:
1.電磁接觸器的(a1,a2)控制的只是一個小線圈,以你用110v 的線圈來看應該只有0.0x安培而已,所以只要一般的信號線即可.
2.你的MC/a 的目的,我看不大懂,如果是做為保護跳脫的話,應該是接熱電驛的a接點才對.
3.熱電驛的選擇,你可以看一下馬達銘牌上會標電流數,你以那個電流數去配就可以了.

网友:
有裝電磁接觸器才是正確做法
我家沒裝三年一壞
裝了用十幾年無故障記錄

网友:
自動的就不需要加定時器 !!

一般大樓樓下會有一個蓄水池 , 當樓上水位低時 , 會先偵測樓下蓄水池是否有水 , 如果正常的話

才會啟動馬達抽水送入水塔 , 一到水塔到達高水位為止 !!!

ps . [偵測樓下蓄水池是否有水] , 主要防止停水無水時馬達空轉 , 會有燒毀之虞 !!

網路上這種電路應該很多 , 上網找一下就有了 !!!

网友:
網路上抓的圖....

ST-70AB

ST-70AB

從"水位控制開關"到"電磁開關"的線可以細一點,且可以串1顆0.1~0.5A的保險絲作保護(看電磁開關的線圈驅動電流)...
我偷懶是用網路線...本來要用電話線說...

既然要做乾脆連指示燈都做一做好了...

還有定時器是用來限制送水時段的吧...
一般是上班時間或避開睡覺時間吧...:on_101|
如果是便宜貨定時器建議放在控制端(跟水位控制開關的線串連)...
好一點的定時器可以放在NFB下...
怕漏電還可以加裝"漏電保護器"在馬達端...:on_116|

楼主:
同意上面大家的做法不過電磁接觸器還是要加上去
原因: 如果直接將液面控制器接到NFB,
那到設定水位時會有一點點上下飄的情形
這時你的馬達會一下轉一下停會燒掉的

至於 按鈕 跟MC/a 的部份 ,如果我想用NFB做開關應該可以省略
就是 NFB 開ON 時 就激磁吸住,馬達開始運轉,滿水位時就跳脫
不過情形會跟上面一樣,所以自動控制的精神就在那一段(按鈕開關+電磁)
當前面液面控制器斷開時,MC 的 A1,A2 也斷開 , a接點(13,14)因為沒有激磁吸住也會斷開
來達成斷電而不會因為前面液面控制器要斷不斷造成後面一下激磁一下跳脫

网友:
建議你在馬達的入水口在+1個水壓開關,萬一自來水公司停水馬達運轉時抽不到水而燒毀

网友:
我建議NFB還是當總開關用就好...維修時斷電用.
如果要作"手動啟動,水滿自停"的話,用"自保持電路"就好啦...
13,14是"電磁接觸器"的NO(A)接點...
PB1是啟動按鈕A接點(常開)...
PB2是停止按鈕B接點(常閉),接"水位控制開關"的A1跟A2,還可以串"熱電驛"的NC(B)接點作過載保護...
圖上MC是指"電磁接觸器"及其A1,A2的接點...
"定時器"可以串連在整個開關迴路前...
不過這樣接的缺點是...
除非"水位控制開關"到達低水位不然按"啟動按鈕"也不會自保持,也就是按多久,馬達轉多久...

解決方式是"水位控制開關"接3條線(NO,NC,COM)...
可以用電表測一下,"A1跟B1"或"A2跟B2"或...是不是導通.
導通那2點就是"COM"點,其它2點就是NO及NC,然後就照圖接啦...

接好就變成低水位時自動打水到高水位停...
手癢按"啟動按鈕"自動打水到高水位停...
如果有定時器就是到了設定的時間才能打水,非設定時間按壞了也沒用...

楼主:
tuned26 大大 : 謝謝您 ,你的圖跟我畫的差不多,還好我的想法對的
不過我的( 定時器) 想法就跟大家的不一樣,
考量1 抽水馬達的聲音太大了所以開的時間必須要在白天,大半夜抽水會被鄰居罵死
考量2 房子老了30年了,水塔是在頂樓用水泥做一個蓄水池耶,滿大的
      如果考量水塔的重量和房子結構問題,那我就不希望水塔都是保持在滿水位
      我會讓它在早上10點抽個15分,下午4點抽個30分甚至到滿水位這樣晚上全家大用水
      可以消耗掉一半吧
這兩點考量是我想裝定時器的做用, 我並不是要讓它低水位時就抽水,如果晚上洗澡和洗衣用大水量
大半夜低水位馬達就自動啟動抽水不就被厝邊頭尾罵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tuned26 大大 : 謝謝您 ,你的圖跟我畫的差不多,還好我的想法對的
不過我的( 定時器) 想法就跟大家的不一樣, ...

依照你的需求我是建議直接在水塔附近加裝小型控制盤,裡面放NFB 和 國際牌控制器 ( 這類型比較簡單,不用想線路圖,也不用電池接觸器或a接點自保迴路問題 ) 220V進,負載出,浮球液面控制器一定要裝,避免國際牌控制器故障而滿水位

我家馬達是自行加裝電燈按鈕開關,這樣也沒有a接點自保迴路問題( 維修更換馬達方便)

楼主:
大家好 經過好幾天備齊材料 又花了一翻功夫拉線 終於可以發表成果了
和原先的比一比

電磁接觸器 .. 露天買的 $275 ,豐原買不到110v
按鈕開關 $100 ,, 不知道怎麼固定就剪了一個鋁罐挖個洞鎖兩根螺絲
端子座 $30
液面控制器 $108
網路線 用舊的
y型壓線端子$30, 鋼釘 , 塑膠釘 ,固定螺絲釘,綁線帶$40
工錢 ,,, 無價

网友A:
 恭喜囉!
可素...我怎眼花看不清楚...
NFB的來源和輸2端怎接在電磁接觸器的上下2端呢???
這樣的電路如何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囉!
可素...我怎眼花看不清楚...
NFB的來源和輸2端怎接在電磁接觸器的上下2端呢???

您誤會了 NFB 來源 紅白線 ,和 抽水馬達的電線一樣紅白線
沒錯阿 NFB 兩線接 電磁接觸器 L1,L2(紅色,紅色)我沒有白色線所以...
電磁接觸器 T1,T2 接抽水馬達(紅色,白色)
然後 後面的電路是用網路線可能比較不容易看

ㄏㄏ 看起來很簡單的圖,想起以前在樹德工專上氣液壓實習
寫那個PLC程式才頭痛,都不知道那時怎麼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