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面圖示請教

楼主(2013-12-15):
接台灣大機上盒後,畫面多了一個logo。
如圖

右上圖示

右上圖示

圖示

圖示

网友:
壓傷 木訥得問題之一
無法維修(更換面板一途)

楼主:
看第一張紅框框內,一圈一圈的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
第一張紅框框內,一圈一圈的logo。(已換過面板)
它是表示何種含意

网友:
如果換別的信號源也是這樣的話...
很不幸的,面板受了內傷...
請節哀...

楼主:
接台灣大數位機上盒後,換台時畫面多了一個logo。

网友:
那移除這機上盒,於相同位置還有嗎?

楼主:
移除機上盒,相同位置就沒了
所以才請教
Logo表示何種含意

网友:
就LOGO麻~~~唉

你台灣大寬頻這台盒子怎麼算錢?
1.收視費是以盒子數量還是以戶為單位?
2.盒子廠商"免費"一台,第二台怎麼算?
3.頻道好看否?

网友:
以上頭的拍出效果來看

a.  214 含較完整光圈環
b.  216 感覺上無光圈只有底色淡但光暈 (可能拍色效果看不出來) ,真的很像 "木訥"

既然移除就無,表示的確是該設備的LOGO沒錯,只是說出現數字就好旁邊的畫面特效就不必了 有礙觀瞻。

類似廠商不定期會firmwareupgrade , may be 下次就改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除機上盒,相同位置就沒了
所以才請教
Logo表示何種含意

個人覺得可否打個電話給台哥大客服,請他們說明,說不定換台新的給您。

网友:
那是正常的.我家是凱擘數位機上盒.台數數字也有一圈.那是機上合DEMO顯示圖示.給您參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