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壓器~穩壓器~防突波插座~廢材料~請益

楼主(2013-12-15):
最近從回收箱裡面 找到一顆 像這樣的東西..
在沒有LCR電表下...只知道它從110V的電器下拔下來的
用一般三用電表有辦法量測 它是變為多少伏特嗎?...

我知道可能要套公式..

變壓器跟穩壓器有什麼不同?
變壓器是指上面那張圖的東西?
還是指由濾波電容、變壓線圈、電阻、二極體..等等的東西所組合出來的總稱?

如果要手製一個穩壓+防突波裝置  用拆料的 電腦用電源供應器 有辦法做嗎?
另外請問~如果製作 一個穩壓+防突波裝置 ,需要哪些材料呢?
目前手邊有 萬用電路板*1 ,變壓線圈(上圖),10V 16V 50V的電解電容uf數(0.47、1、2.2、4.7、10、22、47、1000、2200都有)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一下意見呢^^

网友A:
變壓器,通常是降壓變壓器,輸出交流電壓,低餘輸入電壓
你想知道它的輸出是多少,而且有三用電表
就送110v,量一下輸出是多少即可

它上下有寫字嗎?
白字應該是中間抽頭

我猜褐+白為12v
褐+褐 24v

穩壓,我想應該是指 DC 穩壓輸出
加上 整流
加上 7805 7809 7812 之類的
加上 濾波電容(在輸入輸出

穩壓的效果
1.透過示波器讀得波形怎樣,平不平一量就知道(當然刻度要調對)
2.用算的
3.依需求加裝 RC 濾波,可以經過計算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通常是降壓變壓器,輸出交流電壓,低餘輸入電壓
你想知道它的輸出是多少,而且有三用電表
就送110v ...

送110V
三用電表打交流
白+褐 9.2~9.3V
褐+褐 19.0~19.1V

代表這個頂多只能輸出19V?
也代表這個是3相交流變壓線圈嗎?...

那請問這3條線要怎變成直流?...

只有在兩邊褐線上方 一個寫L  一個寫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送110V
三用電表打交流
白+褐 9.2~9.3V

不錯不錯!
9V跟19V乘上1.414就是直流電壓了
它是鐵芯變壓器 雙輸出
它不是三相電 他是單相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錯不錯!
9V跟19V乘上1.414就是直流電壓了
它是鐵芯變壓器 雙輸出

輸出DC要減掉兩個二極體的電壓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110V
三用電表打交流
白+褐 9.2~9.3V

看來它是一個AC110V輸入,AC 9V-0V-9V 輸出的變壓器.
先想想看你想要拿它做什麼,然後大家再來給意見.

楼主:
19V跟9V想不到什麼用途= ="...
19V唯一想的到的就螢幕有用到19V...
9V好像很少電器用9V的...都5V比較多

不知 穩壓防突波器要怎做呢??

插頭110V->變壓器->MOSFET->四支二級體-> ? -> ? ->突波吸收器->電阻->電解電容->輸出插座

不知還缺什麼~這樣順序對嗎?

另外~電解電容安裝越多  濾波效果會越好嗎?....

比較想要做拆線器(含紅外線計數功能的)

手邊材料小小的四驅車馬達、USB腳踏式開關、電解電容

紅外線單晶片計數器一個好像要150...而且吃DC 5V......螢幕 壞掉的電子計算機螢幕不知可不可行...

請問為什麼只說他輸出9V-0V-9V  ?@@?
感覺像兩條火線 一條中性線 兩條火線 19V輸出 (不過9+9不是18嗎= ="..怎是19??)
一條中性線+一條火線 9V輸出

我這種理解方式有錯嗎=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19V跟9V想不到什麼用途= ="...
19V唯一想的到的就螢幕有用到19V...
9V好像很少電器用9V的...都5V比較多

9V - 0V - 9V
9V-0V = +9V
0V-9V = -9V
+9V 和 -9V 的壓差便是 18V 了.

网友C:
會不會是 外接的喇叭用 插電的...7V~9V AC

网友:
引用 楼主:
19V跟9V想不到什麼用途= ="...
19V唯一想的到的就螢幕有用到19V...
9V好像很少電器用9V的...都5V比較多

變壓器 - 橋式整流(四支二極體) - 電容 7809-7506-7805
                                                    LM317
電容夠用就好太多就跟 鉛筆盒裡面放太多支筆一樣 (常用的就那幾支)

9-0-9  兩條帶電 一條中性
19V那是誤差所造成的
應該是18V

网友B:
裡面的LM317 跟LM337 很適合這種  雙抽頭(9-0-9)的變壓器

我說的就是這個

來自 http://hihand.myweb.hinet.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裡面的LM317 跟LM337 很適合這種  雙抽頭(9-0-9)的變壓器

猜猜圖片原著
他是誰 XDD

題示:   有在這裡參予討論喔

网友D:
請問電壓知道,那輸出的最大電流怎麼知道,要接負載測嗎?
我比較有問題的是要配濾波的電容耐壓值知道,不過容值要怎麼選擇,有像配耐壓值一樣的方法,如兩倍等等的。
我用最簡單的變壓器12v AC 接橋式整流後,直接就接12V的電扇給IP分享器及小烏龜散熱用,這樣如果要在橋式整流後接個電容,那容值要怎麼選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電壓知道,那輸出的最大電流怎麼知道,要接負載測嗎?
我比較有問題的是要配濾波的電容耐壓值知道, ...

是的要利用很多阻值的功率電阻下去測試
如果電壓跑了10% 那就是 可能該變壓器的最大電流
交換式的話 那就只有3%
一般而言
1000uF配1A 再加個0.1uf抗雜訊
如果要吃2A  最底2000 如果是我 會用3300+0.1
用到10000uF就太大了

大該都是這樣抓的
大該喔
不是絕對 可以依實境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利用很多阻值的功率電阻下去測試
如果電壓跑了10% 那就是 可能該變壓器的最大電流
交換式的話 那就 ...

感謝回答,我一直都對容值的選擇沒有什麼概念,就算是大概值,至少在選擇上有個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 外接的喇叭用 插電的...7V~9V AC

記憶中 好像是拆有點類似喇叭的東西,不過不是喇叭,裡面還有可以接收廣播的功能 因為整個泡水...
裡面大部分電組、電容都鏽掉了,只剩下散熱片、開關、、變壓器、顯示螢幕可以拆
所以就廢物利用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猜圖片原著
他是誰 XDD

5、6樓的彩珠大哥吧@@...
其實對電路圖 有點陌生*0*""
第一張圖 勉強看得懂60% 左半邊都還看得懂 右邊幾乎看謀
電流控制那邊就霧煞煞= =".. 2SA684 ?   MJE2955 ?

二極體旁邊寫4001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要簡單一點的電路

插頭(110V)->變壓器(我這個到底算9V還18V???)->橋式整流->濾波電容->  ->  ?  ->  ?  ->插座(接110電器)

那電阻、突波吸收器 要放在哪邊?

還是變壓器根本不需要?
插頭(110V)->保險絲->電阻->橋式整流->濾波電容->突波吸收器->插座(接110電器)

另外請問濾波電容改串連 或 並聯 會有差嗎??..是有點想把它分成雙路濾波 最後再匯流成一路,這樣一邊壞掉還有另一邊,除非兩邊都爆漿了*-*"..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5、6樓的彩珠大哥吧@@...
其實對電路圖 有點陌生*0*""
第一張圖 勉強看得懂60% 左半邊都還看得懂 右邊幾 ...

圖一是基本的正負電源穩壓電路
左邊的LM317負責正電壓穩壓
左邊的LM337負責負電壓穩壓
右邊部分就是兩組"PNP型達零頓放大電路"
電晶體導通需要的條件就是要達到VBE(基級對射極的電壓)才能導通
單顆電晶體約0.6V,雙顆串連就是1.2V
以正電壓來說電流由LM317的+OUT流向Q1(MJE2955)的射極
Q1的集極流向輸出端
所以當VR1偏向左邊時,由於VBE降下來,所以電晶體會偏向截止區(輸出電流變小)
相反的當VR1偏向右邊時,VBE增加電晶體偏向飽和區(輸出電流變大)
可以把Q1與Q2當成水閘門,而VR1就是控制閘門的大小

此電路只能供應直流電源或測試電源,不能供應交流110V的電器使用

网友:
看此變壓器跟插頭的比例.似乎安培數也不怎麼大.用途應該有限...

网友(2014-02-12):
新手上路~努力看懂各位大大的發文

楼主:
目前的成品,大概的電路跑是這樣 不會畫圖= ="
110V->接變壓器一端->接多重選擇開關->4001二極體 4支->並連1支紅紅黃金電阻 &25v 2200uf電容->usb第四腳
                                                    ->usb第一腳

       ->4A保險絲->250V 470uf電容->接變壓器一端

垂直插的是5v變壓器的電路..回收場地上撿的..買的..輸出沒異常就上了->usb 1、4腳

這樣可以輸出很多種伏特5v  12v  19v  常用的都有了。
請問沒重直插上5v變壓器的電路前,量電壓 都會有電弧?產生(會出火花),但輸出正常,請問要在哪邊加裝抗電弧的零件?

這樣電路還可以再怎麼改進?可以再用穩壓317 插在哪邊會比較好? 還想加裝吸收突波的零件@@
請各位大大不吝指點 一、二

网友D:
感覺有點怪,4A保險絲的作用是什麼? 超過4A會起保險作用,不過那供電有可能超過4A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成品,大概的電路跑是這樣 不會畫圖= ="
110V->接變壓器一端->接多重選擇開關->4001二極體 4支-> ...

圖中那顆大變壓器輸出應該是交流電的吧? 你怎麼把電解電容直接接在他的輸出端? 沒整流?

保險絲規格太大了吧,換1隻2A的串在電源輸入端比較對吧!?

我是有聽說加一顆二極體可以解決掉繼電器的接點火花,你可以試試看,火花跟電壓差應該有很大的關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有點怪,4A保險絲的作用是什麼? 超過4A會起保險作用,不過那供電有可能超過4A嗎? ...

設計時是以3a為極限..4a當保險的=口="..(雖然還沒實際接負載跑過....)
目前只量測電壓是正常的0.0

請問並連0.22uf消火花是固定值嗎?..還是超過0.22uf就可?  0.22會隨著電路變化而改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