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如何用示波器與信號產生器量測電感

楼主(2013-12-15):
目前已知感抗公式XL=2PI*F*L
那可以利用訊號產生器產生1K~100K正旋波做輸入
然後拿已知電阻與未知電感串連
用示波器量取分壓數值
來求未知電感數值
這樣行的通嗎?

訊號產生器->R->L->GND
                         I
                    示波器

网友:
個人感覺可行,但電感兩端電壓與輸入頻率成正比,需作讀值修正,在不計負載效應下,可拿幾個已知數值的電感當參考元件,實際測試並修正偏差來源.

网友A:
Coil Inductance, Measurement and Calculation - 線圈電感,測量和計算的影片.

Measuring Inductance - 電感的測量.

Inductance Online Calculator - 電感線上自動計算器.

楼主:
to ciko.ciko老師:
小弟在10khz@r=1k與1khz@r=100下
同顆電感所測出電壓換算過來的值均不同
小弟這邊也沒有已知電感可以做標準

to scottwang大:
根據您提供的連結,小弟必須調整頻率
讓已知電阻與未知電感相同電壓
然後再用已知電阻換算程電感值
這樣對嗎?

如果已相同頻率下,測出電感與電阻的電壓
為R=3VP@L=1VP,已知R=1K@F=10KHZ
換算阻值為333R,那麼
XL=(1000*1.73)/6.28*(10KHZ/1000)
=1730/62.8=27.54uH
這樣算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ciko.ciko老師:
小弟在10khz@r=1k與1khz@r=100下
同顆電感所測出電壓換算過來的值均不同

"小弟在10khz@r=1k與1khz@r=100下
同顆電感所測出電壓換算過來的值均不同",你可能已碰到我說的負載效應問題,100歐姆的電阻值顯然已偏小,與信號產生器(即使使用OPA當buffer)產生了負載效應.(在不過載情形下,需計算SG的輸出阻抗,一般為50歐姆)
亦即在使用50歐姆輸出阻抗的SG時,假設電路使用100歐姆的電阻與帶測電感串聯,則線路中的實際電阻值=100+50=15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在10khz@r=1k與1khz@r=100下
同顆電感所測出電壓換算過來的值均不同",你可能已碰到我說的負載效性問 ...

老師,關於負載效應這點小弟有想過
但沒很仔細去算就是了
明天再重新測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il Inductance, Measurement and Calculation.

Measuring Inductance.

Scott大好,請教有關第3項的Inductance Online Calculator中的計算式,電阻多乘了3開根號式的由來.(與-3dB有關?)

网友B:
這是如何改變電感的電感量教學,請參考.
http://www.wikihow.com/Measure-Induc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如何改變電感的電感量教學,請參考.
http://www.wikihow.com/Measure-Inductance

老師:
這篇小弟有看到,但有看沒有懂
只知道
1.可以用di/dv算出電感量
2.取一個已知電阻與未知電感串連,當電阻與電感電壓相等時
電感等效電阻=已知電阻,在透過公式換算
3.應該是利用LC諧振,這部分小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
這篇小弟有看到,但有看沒有懂
只知道

"2.取一個已知電阻與未知電感串連,當電阻與電感電壓相等時
電感等效電阻=已知電阻,再透過公式換算",這方式應是較容易了解,先試這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
這篇小弟有看到,但有看沒有懂
只知道

目前實作結果與公式不符,原因不明,還在查證中.....

楼主:
小弟是在想方法2,數位電表可以量到高達20k的頻率嗎?

經過測試,小弟兩台兩光數位電表
測到2khz就衰減了,示波器剩下顯示功能
其餘開關均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ciko.ciko老師:
小弟在10khz@r=1k與1khz@r=100下
同顆電感所測出電壓換算過來的值均不同

參照以下的計算,你所計算的結果是沒有錯的,網頁下拉至約一半的第5項.
5 Calculate the inductance. Unlike calculating inductance from voltage.

原來網頁內容.
R =100 ohms,F=20Khz.

uH = (R x 1.73) / (6.28 x (Hz / 1000))
Example: given R = 100 and Hz = 20,000
uH = (100 X 1.73) / (6.28 x (20,000 / 1000)
uH = 173 / (6.28 x 20)
uH = 173 / 125.6
uH = 1.38

楼主:
小弟用學校的儀器測試
將示波器ch1顯示輸入
將示波器ch2夾在未知電感兩端
調整頻率使未知電感兩端電壓剛好為一半
也就是ch2顯示剛好為ch1一半
未知電感一
FOSC=8KHZ@XL=1K
FOSC=800HZ@XL=100R
未知電感二
FOSC=1800KHZ@XL=100R
FOSC=180KHZ@XL=10R
未知電感三
FOSC=80KHZ@XL=100R
FOSC=8KHZ@XL=10R

用XL=2PI*F*L
未知電感
一@20mH
二@8.8uH
三@200uH
單位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大好,請教有關第3項的Inductance Online Calculator中的計算式,電阻多乘了3開根號式的由來.(與-3dB ...

目前的方式沒有用過,而所查的資料仍沒有找到相關的,只知道sqrt(3)是一個公式裡必要的,其由來仍未知,也就是winrar070所引用的計算公式,網頁下拉至約一半的第5項.
http://www.wikihow.com/Measure-Inductance

而跟你所說的-3db有相關的是以下的Q值裡的3db,網頁往下拉至中間,還有其底下的Finding the Equivalent "RQ"的公式.
http://www.rfcafe.com/references/electrical/inductance.htm

"Q" Factor

Q = F0/F3db
Q = Estored / Eloss_per_cycle
Parallel Circuit:
    Q = R/(2*π*F0*L)
Series Circuit:
    Q = (2*π*F0*L)/R
1/Qload = 1/Qext + 1/Qtank
Where:        L = inductance
E = energy
ext = externa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用學校的儀器測試
將示波器ch1顯示輸入
將示波器ch2夾在未知電感兩端

2個未知數(一是未知電感,另一為不知正確與否的的量測數據),如何確認實際數值是否正確?只能看出數據的線性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方式沒有用過,而所查的資料仍沒有找到相關的,只知道sqrt(3)是一個公式裡必要的,其由來仍未知,也就 ...

scottwang 大,如果照(R*sqrt(3)/(2*pi*f)來算
數值會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個未知數(一是未知電感,另一為不知正確與否的的量測數據),如何確認實際數值是否正確?只能看出數據的線性 ...

老師怎說?
小弟的量測數值是數位示波器顯示出來的
所以應該算準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怎說?
小弟的量測數值是數位示波器顯示出來的
所以應該算準確吧

書面上敘述待測物為未知電感,所以無法驗證量測數據是否正確.應是使用已知電感量來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書面上敘述待測物為未知電感,所以無法驗證量測數據是否正確.應是使用已知電感量來測量. ...

小弟剛看到好物,固偉LCR-819
明天來量測看看

楼主:
今日測試圖片

未知電感一(8KHZ)
CH1:1.62V@CH2:800mV
未知電感+1K歐姆

未知電感一(800HZ)
CH1:576mV@CH2:264mV
未知電感+100歐姆

未知電感二(1.8MHZ)
CH1:608mV@CH2:320mV
未知電感+100歐姆

題外話:這些儀器感覺很高檔,但不是一般上課用的儀器
而是提供研究生用的儀器,可惜的是研究生卻沒在用

新增(2013/12/18)@JAVA模擬軟體
波形由上至下
100歐姆-電阻
20mH-電感
800HZ-訊號

測試幾個不同數值,都可以使用分壓定律來推導出
待測電感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測試圖片

未知電感一(8KHZ)

儀器是準確的,測試也沒問題,只是測試結果與公式計算結果不相吻合,問題所在及原因尚待查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測試圖片

未知電感一(8KHZ)

有機會也可驗證一下電容器的數值.

网友B:
這是有關電感的飽和電流測試.
http://www.cleverhat.com/study/IndMesure.asp

网友C:
http://wp.me/ph3BR-l2
事事看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有關電感的飽和電流測試.
http://www.cleverhat.com/study/IndMesure.asp

小弟在找機會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p.me/ph3BR-l2
事事看這個

小弟想一想,原理感覺像利用已知電阻與待測物做分壓
利用OPA取得分壓訊號,透過軟體運算顯示

不過軟體取的到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題外話:這些儀器感覺很高檔,但不是一般上課用的儀器
而是提供研究生用的儀器,可惜的是研究生卻沒在用

國內研究環境的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國內研究環境的浪費

該研究室的設備
除了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還有RCL測試儀
一整套的燃料電池測試設備
電腦配備也是滿高階的(都被研究生拿來打遊戲)

沒辦法,空有設備
沒人想去用,也沒有人會自動得去學習如何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該研究室的設備
除了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還有RCL測試儀
一整套的燃料電池測試設備

但是卻有很多想學習的人卻沒有機會去用它們,因為不是研究生....
我在想 國內有不少圖書館,是否該建議成立電子儀器館,讓人民借用電子儀器,且必須通過電子儀器使用訓練課程才能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卻有很多想學習的人卻沒有機會去用它們,因為不是研究生....
我在想 國內有不少圖書館,是否該建議成 ...

這點到是不錯,但政府會想要花這比錢嗎?

不然應該很多人有這種需求
畢竟很多人買不起高階儀器

楼主:
今天特地提早跑到學校,進行電感測試
剛開始還不會用LCR-819,說明書也有下載來看
好不容易可以測試,卻數值異常
量取1K電阻顯示xxxxK,有照說明書先做開路與短路歸零
後來按一按,好像按到恢復原廠設定就好了
依照說明書建議
電感量1mH~1H,串聯等效電路,頻率-1KHZ

電感一
LCR表(0.158mH@1KHZ)
示波器

電感二
LCR表(7.49mH@1K/10K/100KHZ)
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方式沒有用過,而所查的資料仍沒有找到相關的,只知道sqrt(3)是一個公式裡必要的,其由來仍未知,也就 ...

電阻乘於根號3的由來,在影片中的6分鐘處有介紹其由來,請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1Ebd6eR7L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阻乘於根號3的由來,在影片中的6分鐘處有介紹其由來,請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1Ebd6eR7 ...

謝謝,看到這種公式轉來又轉去的就頭大,然後就頭暈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特地提早跑到學校,進行電感測試
剛開始還不會用LCR-819,說明書也有下載來看
好不容易可以測試,卻數 ...

win大好,我的測試結果與帶入公式答案不同,你測試的結果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大好,我的測試結果與帶入公式答案不同,你測試的結果相符?

老師好,小弟測量結果
不符合根號3公式
只符合XL=2pi*f*l公式
頻率改變,也可以依照分壓值算出等效阻抗
再套用公式就可以求出感值
有點麻煩,但較接近事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好,小弟測量結果
不符合根號3公式
只符合XL=2pi*f*l公式

我用multisim模擬與實作結果相符,就是與公式不合,若把根號3放在分母結果就一樣了,算是第一次碰到有解算到無解的問題.(要好好檢討一下了)

楼主:
老師,將根號3放分母的意思是
R/(根號3*6.28*F)
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ultisim模擬與實作結果相符,就是與公式不合,若把根號3放在分母結果就一樣了,算是第一次碰到有解算到 ...

小弟用java模擬軟體,模擬出來卻與公式不合
頻率15.5khz@10v
電阻100R@7.05V
電感1mH@7.09v
但如果参數改成這樣
頻率9khz@10V
電阻100R@8.69V
電感1mH@4.95V
這樣就與您提出的公式符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用java模擬軟體,模擬出來卻與公式不合
頻率15.5khz@10v
電阻

1."頻率15.5khz@10v
電阻100R@7.05V
電感1mH@7.09v"元件端電壓和>輸入電壓?
2."
頻率9khz@10V
電阻100R@8.69V
電感1mH@4.95V
這樣就與您提出的公式符合",中的"電阻100R@8.69V",是指產生器的輸出端電壓?
3.將根號3放於公式的分母處,可得到與實測相同的數值,但與原公式不符的原因,仍是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頻率15.5khz@10v
電阻
電感"元件端電壓和>輸入電壓?

老師:
小老鼠後面是指該元件端電壓
頻率->總電壓
電阻/電感->元件兩端電壓

至於原公式不符合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
小老鼠後面是指該元件端電壓
頻率->總電壓

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壓(10V)與元件端電壓(8.69V+4.95V)加總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壓(10V)與元件端電壓(8.69V+4.95V)加總不相同?

這點小弟也覺得滿奇怪的
但模擬結果就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點小弟也覺得滿奇怪的
但模擬結果就是如此

會不會是兩者使用了不同參數.RMS與PEAK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兩者使用了不同參數.RMS與PEAK的差異?

應該都是PEAK值
模擬軟體無法選擇RMS....
訊號源也是峰值1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都是PEAK值
模擬軟體無法選擇RMS....
訊號源也是峰值10v

10V*1.414=7.05+7.09此式是可成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V*1.414=7.05+7.09此式是可成立的.

由上至下
訊號
電阻
電感
電壓都是峰值

如果以10v@15k5代下去算,算出來是0.6mH
如果以10v@9K代入,算出來是1mH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上至下
訊號
電阻

有可能是量到瞬間值.(cursor游標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量到瞬間值.(cursor游標讀值?)

可能性極大
不過實際測試所算出來的數值,還是有點問題
請参考32樓
電感一CR表量到0.158mH
如果示波器數值代進去,算出來為0.091mH

電感二CR表量到7.496mH
代進去為4.596mH

還是小弟量測方式有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性極大
不過實際測試所算出來的數值,還是有點問題
請参考32樓

這個模擬圖形與我的實作是相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模擬圖形與我的實作是相符的.

老師,您的模擬圖與公式算出來是相符的
小弟的模擬與實做是一樣的,但套用公式就怪....
可能分壓點沒有剛好一半吧

网友:
兩篇古代《音響技術》雜誌文章參考看看:

087-雕蟲小技 SFG-1000(MAR.1983).pdf

013-電感與電容的簡易測試法(JAN.1977).pdf

只會貼文,細節不要問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您的模擬圖與公式算出來是相符的
小弟的模擬與實做是一樣的,但套用公式就怪....
可能分壓點沒有剛 ...

終於在年底前對此計算公式的由來,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原來是在示波器上元件端看到的1/2輸入電壓,並不能直接帶入平時用的分壓公式求出.且R與L位置對調時,即使調至交流電壓在兩元件皆相同時,其電感量計算公式亦不相同.
利用RL串聯電路分壓方式,求取電感量時,其套用公式有二:

1.L與輸入信號端相連,R位於輸出端時,----->L=(√3*R)/2πf

2.R與輸入信號端相連,L位於輸出端時,----->L=R/(√3*2πf)
此公式的計算答案,便與實作結果及模擬軟體結果非常近似.

楼主:
ciko.ciko老師:
小弟有機會,會在測試看
飛船老師:
您客氣了,小弟自己測試不出來問題所在
也不知如何搜尋相關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ciko老師:
小弟有機會,會在測試看
飛船老師:

圖中R取100歐姆時,誤差極小,但R取1000時,實作時誤差會偏大,原因待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