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x60t 螢幕稍閃即滅 [已解決]
關閉

楼主(2013-12-16):
x60t螢幕出現一下下就黑掉了,但仍有影子,故是燈管沒亮
查了相近的維修文章,也試過更換燈管、高壓板(taobao購得),仍是畫面出現一下,螢幕就黑掉了
若以其他電源直接接燈管,是會持續亮地,故燈管應無問題
高壓板連原本的共試了四個,都是一樣的狀況,不排除都是壞掉的,但是機會也小了
以前只換過主機板電容,都是DIP的,爆了很容易發現,筆電螢幕沒有DIP電容了
不知道前輩們還有建議哪些可嘗試更換的組件?
另一線索是在拆開前,螢幕在燈滅前會發出“唧”一聲
感謝各位指教討論

网友:
燈管有換好嗎??檢查看看~~

楼主:
這麼迅速的回應,太感謝了
買燈管的時候,也順便買了測試套件(吃12V,輸出直接是燈管的插座),直接接這個電源,燈管是持續亮著地
若是接在高壓板上,才會一閃即滅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迅速的回應,太感謝了
買燈管的時候,也順便買了測試套件(吃12V,輸出直接是燈管的插座),直接 ...

您好
如果可以我認為應該先檢測燈管是否接好。
熱縮套管是否有正確的絕緣。
一般市售的檢測套件都省略保護的部份,有歇微短路他也是持續亮著。

但你接回原高壓板時應保護的關係故一閃即滅。

參考看看~

网友:
倒數第2句, 那個聲音應該是高壓跳火,導致保護,檢查一下是否線路有斷或是有破皮!!

楼主:
樓上兩位實在太厲害了,隔空抓藥仍有神效
的確是燈管接頭的問題,目前已可正常點亮
剩的就是手藝問題,看怎麼貼能讓漏光最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兩位實在太厲害了,隔空抓藥仍有神效
的確是燈管接頭的問題,目前已可正常點亮
剩的就是手藝問題,看怎 ...

恭喜~幫你改一下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