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 pro 亂亂修~~

楼主(2013-12-16):
asus  p5q pro  p45的好板
上電復位燈恆亮  無復位   看到這種故障頭皮都發麻起來~~
東量量西摸摸 實在無頭緒 也沒過熱 記憶體供電有出來 cpu沒供電 但北橋供電怪怪的且沒發熱,難道.........
拆開北橋扣具後,心中暗爽了一下,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出故障~~~
是的~~橋上的mlcc疑似有問題,將外觀比較差的都清掉~~
為驗證我的想法,上電看看~~luck~~跑碼~~
再將mlcc補回(注意:此種修法這步驟最危險,因為要直接在北橋上加熱,溫度控制不好很容易鼓包,die要保護~~)
開機~~
算完修吧~~賺到一張p45的板
順道一提,我在上北橋扣具前發現~~
這種海綿會受潮變質,這就是導致mlcc變質的主因,一定要清掉,不然很容易再次故障,但我老覺得是asus的陰謀論~~感謝收看~~

网友A:
請問清掉的MLCC是用新的替換還是把舊的又焊上去??

网友B:
糟糕了~~
你把華X不可告人的密秘說了出來...小心X碩找你泡茶,喝咖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清掉的MLCC是用新的替換還是把舊的又焊上去??

舊的我沒用,我拆做廢的p35 北橋上的 mlcc來用,看起來大小好像差不多,不知有沒有人知道,若不焊上去是否能穩定的使用?我在焊的時候手都在發抖,怕溫度太高鼓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糟糕了~~
你把華X不可告人的密秘說了出來...小心X碩找你泡茶,喝咖啡...

果然 "華X品質 以卵擊石" 啊~~哈~~

网友C:
ASUS 的產品 的確要去注意 散熱片 下面 變質的海綿 跟 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US 的產品 的確要去注意 散熱片 下面 變質的海綿 跟 MLCC

呵呵~~我都有認真在看您的發文喔~~對了,我想請教您,假設我買張asus的新板,當然有3年保,後來發現北橋海棉是這種的,如果我早早把它清除掉後,哪一天真的保內故障送修,asus發現北橋沒海棉,是否會以此推拖判定人損呢?不予保固?

网友D:
新手請教一下, mlcc量的出來是多少UF/V嗎?是拆量還是可直接量測的...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請教一下, mlcc量的出來是多少UF/V嗎?是拆量還是可直接量測的...3Q

我沒有量ㄝ~~因我看大小差不多就拆報廢晶片上的去用~~

网友:
海綿真是一ㄍ害東西損害原因,切記~

网友E:
這樣也能完修,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也能完修,真厲害!

其實我之前修過一張 asus p31 也是這種修法修出來的,所以我才有機會po文~~

网友F:
真細心,這招我學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細心,這招我學起來了@@

其實是運氣,運氣~~不然我哪會知道北橋出問題~~或許正統作法是換整個北橋吧~~

网友G:
一般廠商維修應該都是更換整顆晶片或模組
但將散熱片海綿清掉,則要看官方認定是不是屬於人為因素導致損壞

華X的主機板很久沒用了,之前朋友新組電腦有配
結果開機不到10小時,就掛點不開機
後來只好捨棄華X,轉向微X的懷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廠商維修應該都是更換整顆晶片或模組
但將散熱片海綿清掉,則要看官方認定是不是屬於人為因素導致損壞

現在p45要換橋也划不來,我也只是死馬當活馬醫,當初收好像1片150元,算有賺到~~提前將海綿清掉,以華X這種踢皮球的態度,肯定判人損~~

网友:
這樣也能修!!!!

對了,如果是這種的,我都是傳二台刀頭烙鐵處理。。。。。

网友H(2014-01-17):
你好抱歉請問一下mlcc故障你是怎麼判斷的
因為我有一片asus p5q se plus
主機板通電LED會亮,但是無法開機、CPU風扇也不轉、也沒BB聲
我的北橋mlcc感覺有點怪怪的
我附上照片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右邊mlcc
上方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抱歉請問一下mlcc故障你是怎麼判斷的
因為我有一片asus p5q se plus
主機板通電LED會亮,但是無法開機 ...

用猜的~~因為拆開時發現是那種海綿,asus用的那海綿常遇到會提前弄掛晶片~~你的也是怪怪的,但你應該要先把觸發開機這部分先修出來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維修机器經驗是不斷的的累積
才有辦法細心完成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I:
之前也遇遇n57的板子,也是海棉變質,把北橋上mlcc搞死
感覺好像那段時間,用的都是這種海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也遇遇n57的板子,也是海棉變質,把北橋上mlcc搞死
感覺好像那段時間,用的都是這種海棉! ...

請教一下~~那您有試過將mlcc全清掉再開機嗎?我手上至少有2張 m2n-e 起先都是無法觸發,橋發燙,將mlcc全清掉後就能開機使用,但再找好的mlcc裝回,又變無觸發,不知若沒裝橋上的mlcc,是否能穩定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那您有試過將mlcc全清掉再開機嗎?我手上至少有2張 m2n-e 起先都是無法觸發,橋發燙,將mlcc全清 ...

整合橋上mlcc很多個都焦掉,解拆下的位置燒灰了一層皮…
拆空一樣開不了,整合橋升天,就留著殺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