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DIY的笔电散热器

楼主(2013-12-16):
以前总是出现显卡发热量过高,导致显卡虚焊致使笔电不能工作。现在我把散热器DIY了如下,并且把风机控制三极管的EC结短接,已经有两三个月不再出现上述故障了。

网友A:
意思是持續高轉速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持續高轉速運作?

痞酷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不能进。

就是让风机高速运转来散热。现在天气下降,已改接入一只二极管压降至4.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持續高轉速運作?

这是风机改用4.3V的散热情况

网友A:
下雪天應該不會過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雪天應該不會過熱吧?!

本机属于显卡门。这是夏天时改的。

我们泉州这里从来不下雪,你们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机属于显卡门。这是夏天时改的。

我们泉州这里从来不下雪,你们那呢? ...

台灣會下雪的地方只有高山上,三千多米娜種才會....

其他連結霜都不會(如果台灣下雪福建都凍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灣會下雪的地方只有高山上,三千多米娜種才會....

其他連結霜都不會(如果台灣下雪福建都凍死人了) ...

哈哈,这话意应该倒过来才是,因为福建与台湾都是海洋性气候,有海水调温,不同是福建多山可以阻挡背面的冷空气,而台湾四周低中间高,冷空气可以长驱直入。

网友B:
有點神耶
熱導管那裏是怎麼焊接的??
熱導管不會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神耶
熱導管那裏是怎麼焊接的??
熱導管不會爆嗎

不是热管不会爆。热风枪热力不够,焊接时放在煤气灶上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灣會下雪的地方只有高山上,三千多米娜種才會....

其他連結霜都不會(如果台灣下雪福建都凍死人了) ...

从纬度来说,整个台湾岛在北回归线以北,所以台湾北部山区会下雪,我这在北回归线上,有生以来没见过天然冰雪,寒潮来时山区山上的树会结冰霜,但从来没听说过下雪。